楼主(2019-10-08):
个人认为此开关多不属于红外,人体感应开关。
说其不是人体感应开关
前几日网友在工作时发现会出现周期性停顿大约三十秒停顿一次好像在-1-3秒左右。
如果你在仔细观察,人即便站在其下,只要保持静止不动,这个开关不会重新启动,真正的人体感应开关它会有动作(可观察自动门)

说它不是红外开关
在其有效范围内,有静止不动的任何物体(包括人),它都不会动作,谁见过这样的红外开关?

我分析,它的工作属于多普勒雷达原理,即对静止的物体没反应,只对运动的物体有动作,不信你可以做这样的实验
1.你躲在其工作范围外,向工作区扔个毛巾,书本.....等物体
2.在它下面放个凳子,栓根绳子,在远处拽走凳子
这个开关都会动作,哦 一定在设置其能工作的环境做上述实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个人认为此开关多不属于红外,人体感应开关。
说其不是人体感应开关
前几日网友在工作时发现会出现周期性停顿大约三十秒停顿一次好像在-1-3秒左右。
如果你在仔细观察,人即便站在其下,只要保持静止不动,这个开关不会重新启动,真正的人体感应开关它会有动作(可观察自动门)

说它不是红外开关
在其有效范围内,有静止不动的任何物体(包括人),它都不会动作,谁见过这样的红外开关?

我分析,它的工作属于多普勒雷达原理,即对静止的物体没反应,只对运动的物体有动作,不信你可以做这样的实验
1.你躲在其工作范围外,向工作区扔个毛巾,书本.....等物体
2.在它下面放个凳子,栓根绳子,在远处拽走凳子
这个开关都会动作,哦 一定在设置其能工作的环境做上述实验

 确实是这样,必须要感应人体的移动信号

网友B:
这个可能是热释电红外感应开关,对移动的人体有感应,里面可能有处理芯片才出现楼主所说的现象。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何解释扔块毛巾也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能是热释电红外感应开关,对移动的人体有感应,里面可能有处理芯片才出现楼主所说的现象。
可能不是这类传感器,“除人体以外的其他物体不会引发探头动作。”
网上说的解释不了扔块毛巾也触发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能是热释电红外感应开关,对移动的人体有感应,里面可能有处理芯片才出现楼主所说的现象。
可能不是这类传感器,“除人体以外的其他物体不会引发探头动作。”
网上说的解释不了扔块毛巾也触发
我试过扔块毛巾的不行,也可能我用的灵敏度低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可能你买到真正的人体感应开关,这类产品价格相差天地,我在用类似产品12个,其中三个开关+灯,其余是二合一.
扔衣服是一次偶然发现的,当时懒得到卫生间,直接将衣服扔过去,结果进门厅的,过道的,卫生间的灯都亮了,才做了顶楼实验。
在用的也不是都能亮,12个产品从四家购入表情,最敏感的是阳台,晒的衣服被吹动就亮(晚上),夏天半夜灯亮以为闹鬼了表情,后来调低感度,窗户改上旋就好了。

网友E:
真正的红外窗在后面,一个方块的.
你看到前面有塑料的,而且一格一格的,那是透镜.
最典型的是菲涅尔透镜(请看光学原理).起到放大信号,还有就是产生衍射条纹的作用.这种条纹投射在红外窗上面,产生明暗效果,当人移动,条纹会移动,会比较明显地产生红外效应.
另外,红外窗一般是做到检测人体的红外频段,其实就是体温频段(辐射频率和温度有关).当有频谱和人体接近时,会产生误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何解释扔块毛巾也触发

去这里了解一下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A%A2%E5%A4%96%E6%84%9F%E5%BA%94%E5%BC%80%E5%85%B3/6376909?fr=aladdin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看了这篇文章,在结合8楼的介绍,可以诠释了先前的现象。

此产品,红外感应开关,应对的是检测范围的温度变化,所以检测对象不限于人体,叫人体感应开关屈才了。
关于其工作原理很像图像记录仪里的“动态捕捉”。
这样就很容易解释,毛巾,凳子,书本,人体......都能触发其工作,因为引起了“眼中”的温度变化。
网友说扔衣服没作用,也好解释了,衣服速度太快,或“同温”没引起其“眼中”温度变化,或是去灵敏度调的低......

谢谢啦

网友F:
红外热释开关,不同厂家的检测范围和角度会有不同,灵敏度高的就算一只老鼠在检测范围都会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