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09):
原理这这样 CP1H的8个高速脉冲输出和普通输出组合成8路输出。

CP1H的4个轴 ,每轴设置成正反脉冲串方式,硬件上一个轴的俩脉冲输出和俩普通输出组合接入到两台伺服,伺服接收设置成脉冲+方向 。

需要第1台伺服工作时,控制轴0正转输出,方向用普通输出控制;

需要第2台伺服工作时,控制轴0反转输出,方向用另一个普通输出控制。

增量控制还好,但是绝对控制编程比较麻烦,并且同一轴控制的俩伺服不能同时工作。

如何?

网友A:
真要想一个PLC控制8路脉冲,就用中间继电器,每路脉冲下面接一个中间继电器,剩下的就是控制继电器的逻辑

网友B:
8台伺服的设备,造价不会特别低,不行就加一台CP1H主机;

网友C:
能不能改PLC了,信捷的一个xcm主机带10路脉冲

网友D:
8个伺服用一台CP1H?能节省多少成本,即便理论上可行,你的附加工作量还不值再增加一台CP1H?

网友E:
伺服驱动器选的那个品牌的。
8台伺服驱动器,建议都选台达,PLC选DVP-15mc然后canopen控制

网友F:
两千三千的成本还至于这样,设备造价很低?

网友G:
考虑过总线模块没有?CJ1W-nc*** 关键是 绝对值好用啊,编程很方便啊。
为毛还喜欢用脉冲的,接线也多,麻烦不是

造价?自己核算吧

还有,用脉冲的,

1,编程时间,脑力成本,接线安装成本。
2,脉冲方式万一后期不合适,不好用,还是得更换,硬件成本又提高了。

其实 说那么多,我觉得还是编程麻烦表情,而且PLC主机CP1H容量有限,逻辑麻烦了我估计速度也起来不吧,

要节约,买个二手CJ2M/CJ2H的,也就是新的CP1H的价格。

楼主:
回复 网友G:
省下两千块钱,买几十斤排骨炖着吃,它不香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省下两千块钱,买几十斤排骨炖着吃,它不香吗?

自己接私活也许我都不会这样搞,羊毛出在羊身上。

或者不用欧姆龙的。

网友H:
既然用到8个伺服,尽量选择高配PLC,不然后期维护有你烦

网友D:
回复 网友G:
你咋不告诉他NC的价格
nc省接线,但不省线钱

网友I:
引用 楼主:
省下两千块钱,买几十斤排骨炖着吃,它不香吗?
我觉得这个回复很优秀啊。既然都谈压榨成本了,那就是想千方百计地省点钱回来买肉吃

网友J(2020-02-21):
要求不高的场合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