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显示屏是啥型号?

楼主(2019-10-09):
江楓渔

网友A:
MD204L;
对应无锡信捷的OP320-A;

网友B:
仿信捷OP320A

网友C:
长的像的有好几种,具体看后面的铭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不管是正版的 还是仿制 这个软件应该是通用的吧,

网友A:
可以用XINJE的软件试下,不过信捷全新的目录已经是V9.4版,你这仿的最高也就V8.0;
所以用XINJE软件请下载V8.0的适用版;

网友D:
一楼正解信捷显示器Op320

网友A:
这个不是信捷产的;

网友D:
但是这个确实可以用信捷OP20/6.5软件

网友A:
可以用信捷软件,并不能代表就是信捷的产品;
真正的的信捷是下面这样的;

网友E:
文本显示器。

网友F:
Z版存货不少,轻松对上号。。。

网友E(2019-11-08):
文本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