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线圈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9-10-09):
各位大神,在三菱plc的跳转程序中能否使用双线圈,如图在主程序中已经有线圈y0,在下面的跳转子程序中能否也使用线圈y0

网友A:
Y版是艺高人胆大,本胖不敢用双线圈,虽然西门子的STEP7也允许在特定情况下用双线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Y版是艺高人胆大,本胖不敢用双线圈,虽然西门子的STEP7也允许在特定情况下用双线圈。
呵呵,这是三菱手册上的例子,我也不用双线圈的,太麻烦了。

网友C:
我都是 SET RST

网友D:
这个三菱定位指令可以使用双线圈啊,我经常用

网友E:
你只要搞明白程序走向就可以大胆使用

楼主:
一般情况都没用双线圈,但是有时候无法避免,才小心地用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般情况都没用双线圈,但是有时候无法避免,才小心地用一下
双线圈也可以用,只是要注意PLC的扫描方式,是以最后一个为结果的,有时在分析程序时比较绕。

网友F:
新手还是尽量避免使用;

网友G:
用OUT指令多次驱动的同一个线圈,输出状态是最后一个指令的执行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