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EPLAN做电机正反转相线颜色

楼主(2019-10-09):
已在进线设置电位定义点各相颜色,做正反转时,两相相交后颜色会混乱,请教大神应该怎么改?

网友A:
建议楼主用线号区分,正反转

网友B:
删除点电位跟踪那个1和2,等会我截屏给你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是删除接触器主触点逻辑--电位传递 吧

网友B:
回复 楼主:
是的。这都知道了厉害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我试过,不太正确
可以已T点为节点改变前后的颜色么?

网友B:
回复 楼主:
是根据电位追踪,你试过这个吗,估计还是你的电位链接点有问题,我的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