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09):
如图,一个转台,上面分很多工位,假定为20个工位,每次转动一个工位,停止,加工;然后启动再转一个工位,停止,加工,如此反复。也就是每次转动18度
1.旋转电机为伺服电机,通过同步带传动,带动中心主轴。如何保证重复定位精度?
 即 用伺服电机,我转第一圈的时候,依次为18度,36度,54度,。。。。。360度。
那么转N(N可以为2,也可以为2000000000)圈以后,它的18度和第一圈的18度对应的位置有多大误差呢?  不可能每转一圈就回零。
伺服电机选增量式还是单圈绝对值,还是多圈绝对值呢?  注意电机一直朝一个方向转的。
2.图中每转18度停止以后,转台并没有立即停止。 而是抖动几下才停止。 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刚性?减速参数? 如何从机械和电器控制两方面解决抖动问题?

网友A:
如果是我就用机械分割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凸轮分割器确实是一种方案,这种间歇式旋转最适合凸轮分割器传动方案。
但是咱电器人不能啥都考虑机械传动,对吧?
我说的第一种重复旋转定位精度的问题,其实很多设备都实现了,只是我百思不得其原理,或许是我对电器编码器和机械位置关系不清楚。
版主是07年的高手,可以更详细的答复给我指点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凸轮分割器确实是一种方案,这种间歇式旋转最适合凸轮分割器传动方案。
但是咱电器人不能啥都考虑机械传动,对吧?

 我不是一定要说几句风凉话:电气是万能,那就可以不用机械了是吧?还有什么机器都用一个伺服是不是就表示电气人员就高大上了?
 我也许不能入流,但这种机器我肯定做凸轮分割器,然后用一个普通的减速电机就搞定了。
 为什么电气人员这么看不上搞机械的呢?????

网友C:
关于抖动才能停止,你可以先自整定伺服参数试试,如果还是不行,就需要更换更大惯量的电机,或加减速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凸轮分割器确实是一种方案,这种间歇式旋转最适合凸轮分割器传动方案。
但是咱电器人不能啥都考虑机械传动,对吧?
我说的第一种重复旋转定位精度的问题,其实很多设备都实现了,只是我百思不得其原理,或许是我对电器编码器和机械位置关系不清楚。
版主是07年的高手,可以更详细的答复给我指点就好了

1.这种旋转用伺服电机我没做过,但我如果用伺服做,我觉得可以在最后一个分割时做成回原点,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每走一圈回一次原点。

2.抖动几下才停止,这个的看实际情况了,你说的几种情况都会有影响的。

最后,啥都考虑机械传动,这个从最近几年的展会来看这种凸轮分割器的展示是越来越多的,那么应该能说明实际应用中是很多的了。

网友D:
费那么劲干嘛,直接用分割器,电气省事,机械稳定

网友E:
看情况是一个方向转,相信外部有个“原点”检测信号。
充分利用这个信号,每周校对一下“原点”

抖动问题,你现在用的是同步带,电机突然停了,工作台抖动停止,类似刹车,急刹,车上没有人不“摇煤球”,所以要“柔性”刹车。
向这种有预谋的,完全可以减速刹车。

网友F:
那些不喜欢用分割器的,纯粹属于年少不更事的!
真正用机械能够更加简易完成的自动化,个人特别支持用机械解决

网友G:
用分割器可靠,经济

网友H:
CKD直驱马达ABSODE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