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与台达VFD-M变频器485通讯

楼主(2019-10-09):
大家好,我是新手,也没分,这两个图是三菱PLC与台达VFD-M系列变频器485通讯的效验,通讯格式是MODBUS-RTU格式,CRC效验,这是测试过的,效验正确,哪位大神能够帮忙解释下这个异或效验到底是个怎么回事,这样写为什么?希望大神给予帮助,小弟跪谢!!!

网友A:
没太明白你的意思.
CRC是modbus RTU要求的,至于算法,里面有异或,可以看modbus规范里推荐的算法.
至于你要问CRC到底是什么,应该在学计算机的时候有.

网友B:
楼主贴出的这个CRC校验子程序非常面熟!你百度看看CRC校验的计算过程就明白了!
+6

网友C:
楼主是理解了的

网友D:
CRC校验是有一套算法的,在三菱PLC里面要用到这些指令才能把这个算法实现而已,WXOR只是异或运算指令。如果你要搞懂这个程序,首先的搞清楚CRC效验的算法。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