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09):
柔性的拖动线,国内国外的品牌都行,关键是质量过硬

网友A:
一般柔性线我们都选德国 和柔的, 也可以参考一下misumi上面的柔性线,价格相对便宜一些

网友B:
misumi的性价比最高,iGUS的性能很不错但价超高

网友C:
线容易折断,建议先分析坦克链是否选型合理,除非你是用很差的橡胶皮的,里面线芯是杂铜的线,还有一个排线根本就不合理

网友D:
MISUMI 高速运动型电缆

网友E:
米思米上卖的也是和柔的。

网友F(2019-12-03):
一直使用易格斯的柔性拖链线

网友G(2020-06-24):
转弯半径小了?10倍线径

网友H(2020-08-25):
哈哈 这个问题我遇见过  之前用国产的只能用3个月  线缆必折,但是胜在便宜。后来试用过鬼子的 润公社的线  非常贵 ,是国产的20倍的价格,但是可以一年半换一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