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认个元件。。。

楼主(2019-10-09):
一个德国自动针织横机的伺服控制板,用IR2132J驱动模块输出三路驱动IGBT模块。
1、查手册,IR2132J的控制原理大致如图1;
2、IR2132J的Vs1、2、3和Vb1、2、3为对称三路,分别接有如图2的3个测似二极管(瞬态?);
3、其中一路二极管炸了。
这个二极管是什么类型?型号参数?

网友A:
https://wenku.baidu.com/view/c2572380d0d233d4b14e69c9.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enku.baidu.com/view/c2572380d0d233d4b14e69c9.html
根据哪个标识确认是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参数还是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向18V
X宝查询,是50V瞬态抑制二极管(原元件封装应该是DO-214AA,封装对不上,但丝印对)。
无所适从。。。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enku.baidu.com/view/c2572380d0d233d4b14e69c9.html
如果确认丝印应该是EE而不是VU,封装也正确DO-214AA对的上,极大可能就是这个瞬态抑制二极管SM6T18A 丝印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