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09):
看过很多电气柜都是左边断路器 接触器 右边继电器。。。目前知道这样排列的唯一理由就是为了和电路图对号入座,但是我如果左边继电器右边接

触器断路器可以吗?因为这样排列一是省线,二是数控系统本身在左手边 信号线可以避免和380V那些交叉 导致干扰

网友A:
完全可以:你只要注意强电部分与弱电部分尽量分隔开即可,

网友B:
又没有固定的格式。

网友C:
随便,没有规定,早期的国家规范中,总开关都在下端,

网友D:
你想怎么排就怎么排。我们一般是断路器在一层,接触器在断路器下层。继电器常用的是24的,尽可能远离接触器变频器等强电器件。

网友E:
安全、可靠、方便、美观。具体安装各显神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