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接近开关拿来做限位靠谱吗?

楼主(2019-10-09):
(无正文)

网友A:
建议选进口品牌,带损坏报警功能的接近开关

网友B:
限位检测,用的更多的是接近开关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只是检测距离比较长 差不多有50CM,就怕会出现到30CM的时候就给我报警了

网友C:
重要的限位还是用机械触点的限位开关好,并且用常闭触点

网友D:
不可靠,传统的机械开关最可靠

网友E:
你提到“限位”,此限位是什么意思
如果是距离,比如生产线上有道门,平时门关闭,车开到门前,它检测到车+门后工位空,门就打开。就没问题。
如果是防止事故的限位就不宜使用。

网友F:
前段时间使用有效检测距离为40cm的漫反射光电开关,发现运动中的材料颜色变化对漫反射开关有影响,有可能是材料反射率变化造成的误动作,所以不太建议楼主使用这种漫反射的

网友G:
极限限位还是用机械行程开关常闭点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极限限位还是用机械行程开关常闭点好。
我也是如此认为
但是很多客户要求用接近开关,只能选用常闭型接近开关

网友I:
这种不是接近开关,是光电开关,而且检测距离太大了,100mm!用这个限位,误差得多大啊。另外本胖不认为机械行程开关最可靠,本胖的偏好是选优质的直流两线常闭型接近开关(负逻辑)。

网友J:
回复 网友H:
在接近开关后面再加一个机械限位的,双重保险

网友K:
极限位建议用常闭信号更靠谱,建议接近开关

网友L:
不管什么手段,只要可靠,就是最好的。机械限位是最后一道防线,在它的前面再加一个电子限位的信号,这样双保险。

网友E:
关键是此“限位”的含义,好多客户是“工作限位”,并不是保障设备安全的限位。

网友M:
如果是有机械限位当然好,没有机械限位只能电气限位的时候,还是用传统的触点式的较为靠谱;
不过,话说回来,我们这里,都是将就将就;
比如气缸气管接口是φ6的,然后出了电磁阀为气管接口φ4的,领导说将就吧,加个转接头;;;;我还在适应中,各种吐槽,无力吐槽

网友N:
还是用传统的限位开关可靠;

网友O:
从稳定性来说还是传统的机械限位比较好
漫反射的有受干扰和其他异物的影响风险。
要是要求不高的场合还是可以使用!

网友P:
你这个得考虑场合,不是不行,现场有没有灰尘,震动如何,有没有跌落物造成干扰误判,有没有其他物体经过感测空间。

网友Q:
我个人感觉还是用机械式行程开关稳妥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