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09):
如题,求助昆仑通泰TPC1061Ti触摸屏怎样和FX5UPLC自带485通讯口进行通讯?有成功通讯过的大神麻烦给个详细设置教程,不胜感激。

楼主:
大家都没有用过FX5U系列PLC吗?

网友A:
485应该选ModbusRTU,都带以太网口为什么不考虑走网口

网友B:
地址慢慢研究吧
顺利的话可能几个小时通讯成功了。不顺利几天也可能通讯不上。

网友C:
用过威纶通485和5u通讯,昆仑通态没用过,这个你在论坛上问,还不如客服问问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问昆仑通态的客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5应该选ModbusRTU,都带以太网口为什么不考虑走网口
关键是网口也不会设置,搞了几天都通讯不上。

网友A:
回复 楼主:
485我没试过,网口很容易啊,选5U以太网驱动,PLC和触摸屏设置对应IP和端口号就可以啦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问昆仑通态的客服吗?
两处都要问,有时客服也不一定知道。目的是解决问题。尽量详细说明解决会更快。不会的话就只能再找找办法了。

网友E:
网口通讯应该比较简单的,在一个网段,端口对了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

非常感谢,晚上回去实践一下。

网友F:
群里好人还是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

按照你的指导设置,用网口成功通讯上了,非常感谢,赏分已发放。

网友C:
回复 楼主:
网口主要是PLC,触摸屏网口很好设置的,你问问三菱客服,plc怎么去设置,5u的没用过,问客服快点

网友G(2020-06-07):
楼主你的PLC,寄存器地址可以正常读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