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09):
这个事情是今日同事调试机器发生的。事情背景,一台华为笔记本(金属外壳),3个松下FP XH C60T的PLC,2条3米长的下载线。同事为了懒的拔通讯线,就用了2条通讯线各插一个plc,
电脑放在机器上面,plc之间走485通讯.
他在插拔电脑这边通讯线时,突然闪了一下火花 电脑就黑屏了,重新开机也开不起来,联系华为售后点检测,说是电脑主板坏了,要5天时间,幸好还在保修期内,PLC好像没有什么异常。后来用我的电脑试,发现其中一个plc通讯口烧掉了,插线没有任何反应,plc又没有报警,接线也没有问题!后来就用我的电脑用一条通讯线下载程序,换一个plc一切正常。
  这个问题我感觉很奇怪,分析了好久我觉得有以下3个可能 。
(1)电脑外壳是金属的,又放在机台上面,又机台底线有问题,静电形成回路,将电脑主板与plc下载口击穿了!
(2)一台电脑不能同时连接2条松下plc通讯线与plc通讯,这个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以前我都是一边连plc,一边连触摸屏。但这个我不敢用我的电脑尝试,所以不敢确定
(3)这台电脑本身存在质量设计缺陷,在特殊场景触发这个缺陷!
今天遇到这个问题,我都惊呆了!请各位小伙伴们分析分析,这个究竟咋回事!??????

网友A:
这个应该是USB的线吧,以前只是听说过串口线带电插拔容易烧,USB的没听说过

网友B:
设备没有可靠接地

网友C:
不能说华为质量不好,但个人认为他做pc业务还短,对于静电电磁感应这类应该还不是很强。尤其是工控现场。

网友D:
搞不好是2台PLC没有等电位所致!!

网友E:
有种USB的隔离器;使用这个就可以预防这种情况了,大不了隔离器烧了;

网友F:
这个我觉得1的可能性大些,但是电脑也是挺脆弱的,一般这种USB口出现大电流或者短路什么的,电脑的反应就是立马关机保护,不存在烧主板的这种情况。
你可以找个单边USB插口的那种U盘试试你的电脑,故意反插看看会不会关机,测试下你的电脑保护做的如何。
一台电脑用两条线连2台PLC这个连接是没有问题的,闪一下火光线缆的隔离器会保护PLC的通讯口的,难道你的线缆也是便宜货吗?之前就用过便宜货,闪一下火光后,电脑关机,线缆隔离块都可以抖出一堆黑灰来,就烧了一根线,其他都是好的,当时我是拿着+24V的线测试了下DI输入,怼太快,怼到电源端子上造成电源短路后闪了一下发生这样的情况的。

网友G:
我也遇到过下载口大电流的问题不过是击穿了数据线,并没有击穿电脑

网友H:
给我提醒了,以后还是注意些为好

网友I:
我觉得可能机器没有良好接地,两台机器不是等电位,如果笔记本放另外的绝缘凳子上可能这次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不好是2台PLC没有等电位所致!!
我觉得应该是第一张可能,今天我同事还是用2条通讯线连PLC,不敢他把电脑没有放在机台上面,现在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USB的线吧,以前只是听说过串口线带电插拔容易烧,USB的没听说过
线是没有问题的,就只是一根线一个隔离磁环,没有什么其他的!后来我试了,线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我觉得1的可能性大些,但是电脑也是挺脆弱的,一般这种USB口出现大电流或者短路什么的,电脑的反应就是立马关机保护,不存在烧主板的这种情况。
你可以找个单边USB插口的那种U盘试试你的电脑,故意反插看看会不会关机,测试下你的电脑保护做的如何。
一台电脑用两条线连2台PLC这个连接是没有问题的,闪一下火光线缆的隔离器会保护PLC的通讯口的,难道你的线缆也是便宜货吗?之前就用过便宜货,闪一下火光后,电脑关机,线缆隔离块都可以抖出一堆黑灰来,就烧了一根线,其他都是好的,当时我是拿着+24V的线测试了下DI输入,怼太快,怼到电源端子上造成电源短路后闪了一下发生这样的情况的。
我以后买电脑,不会买金属外壳的了,现场机器的静电都蛮高的!我的电脑外壳都是塑胶的,所以一直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J:
很多年前遇到过,CP1H的USB,直流电源供电,电源是实验室的那种
结果是修理三次PLC,二次电脑,据说一次主板损坏,最后买个开关电源后解决。
只能赖在电源上了。

网友K:
遇到过一次USB转串口的,估计是转换线不好,用电脑给变频器下完程序后,变频器一运行,电脑瞬间死机,屏幕狂斗,所有按键都无效,只能拔电池。

网友L:
题目中提到电脑是金属外壳,电脑就放在机器上,估计两台机器存在电位差,通过电脑外壳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L:
题目中提到电脑是金属外壳,电脑就放在机器上,估计两台机器存在电位差,通过电脑外壳放电
我觉得也是,所以以后不会买金属外壳的笔记本了!

网友M:
带电插拔通讯线不好说了 运气差的话,烧通讯口也是有的

网友N:
我以前单位同事也是被烧过电脑,当时是用电脑给一个台达的界面下载程序,用的USB线,结果是烧了界面通讯口和他的电脑南桥芯片。

网友O:
esd估计没过吧

网友P:
本胖也认为应该加隔离,本胖一直强调隔离,隔离比接地重要多了。电源、通讯、IO,全部都加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P:
本胖也认为应该加隔离,本胖一直强调隔离,隔离比接地重要多了。电源、通讯、IO,全部都加隔离。
感觉电脑方面问题大一些,电源充电器无地线,金属外壳

网友P:
回复 楼主:
本胖的笔记本都是金属外壳的,关键是隔离,没有回路,就烧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本胖的笔记本都是金属外壳的,关键是隔离,没有回路,就烧不了了。
你的电源充电器线是2脚还是三脚的!它这个没有底线,电也是插在机台里面的插座,可能造成比较大的电位差

网友P: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P:
本胖的笔记本都是金属外壳的,关键是隔离,没有回路,就烧不了了。
你的电源充电器线是2脚还是三脚的!它这个没有底线,电也是插在机台里面的插座,可能造成比较大的电位差
刚才看了一下,三个笔记本的电源适配器都是三爪的插头。但本胖说的隔离型的USB-485是带一根软线的,根笔记本的金属外壳没有导体的连接。

网友Q:
保修期内人为故障是不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Q:
保修期内人为故障是不保的
主板保修时间长一点

网友R:
一般调程序时候都不插电源  用电池供电不然电位不一致会出问题

网友P:
引用 网友R:
一般调程序时候都不插电源  用电池供电不然电位不一致会出问题
这个主意不错,貌似更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