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定位控制指令DSZR,指令不执行?

楼主(2019-10-10):
问题描述:
在FX3Ucpu中调用定位控制指令DSZR,置位EN端,指令不执行,即Y0无输出,伺服无动作
相关:
1.使用ZRN指令可以执行,其他定位指令如DDRVA DPLSV 都可以正常执行
2.初次上电或断电重启后
D3845 初始值为1000(与手册中相符)
D3846 初始值为一个负值与手册中的50000不相符
D3847 初始值为0
以上,寻求站内大神相助,不胜感激!

网友A:
D8346和D8347组合为一个32位存储空间:
当你以Word来查看而不是以DWORD来查看时:
因此,D8346,D8347中的存储数据是正确的,请以双字方式监控。

网友B:
执不执行还要看有没有原点信号吧?
你的X10是原点信号的话看看X10有没有到,到了的话也应该不动作,可以参看回原点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B:
肯定没有到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多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