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10):
西门子200 smartPLC,带V90伺服,配增量式编码器;系统上电以后进行回零,回零方式采用编码器Z相回零,没有参考接近开关。
然后伺服开始运动,运动形式为:
1.0.5内加速走位置10CM/走角度580度。
2.运动到0点。(但不会再执行回零操作)
如此反复N次以后,这个反复定位精度能保证吗? (第一次 回0的位置和第N次回零的位置是一个位置吗?有误差吗)(第一次走到10CM的位置和第N次走10CM的位置是同一个位置吗? 有误差吗?)
增量式编码器的累计误差是什么? 上面这种应用是不是就会产生累计误差?

网友A:
你这个头像不错嘛,贴个大图看看呗。
会产生累计误差,累计误差就是第一次运动我少了1MM,运动10次我可能会少1CM,这个误差会随着运动次数累计而累计,运动次数越多,误差越大,所以一般这么用的时候会装一个保护限位,当碰到这个限位以后重新找原点,修正累计误差。
位置能不能保证,误差大不大这是整个系统说了算的,误差总是有的,看是不是在你的承受范围之内,误差只能减小,没法消除,走精度的一般都得校正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