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10):
都说增量式编码器有累计误差,那么对于连续运行的机器怎么使用的呢? 比如说设备一开机上电,执行一次回0. 然后设备就再也不会执行回0了。伺服不断的走各种位置,除非哪一天设备坏了,重新断电,重新上电,操作员才会再执行一次回0 操作。
这种工况应该很普遍,谁家的设备不会闲的天天去回0. 那么问题来了,对于这种几年都不会回0的机器,用增量式编码器和绝对值式的编码器有区别吗? 实际中,大家的设备伺服带增量式编码器的累计误差有多大? 你的设备需要经常回0来解决这个累计误差??

网友A:
这个要看具体设备,累计误差与设备磨损,控制思路都有很大关系,何时校0,有的随时简单,有的就麻烦。
比如24楼升降电梯
你用绝对编码器,罗列优点一大堆,ok 就问一个问题,编码器坏了,换个新的麻烦不。
我用增量编码器,电梯回到一层就校0,即便编码器换新的,你只要调梯到一层就OK。

是不是天天找0,还是周期找0,在你的设计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