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10):
不知道大家再进行伺服电机和驱动器选型的时候,不论哪个品牌,西门子,三菱还是AB,,松下,他们都有选型手册,会让你计算扭矩,惯量,编码器分辨率。 但有一点,伺服电机选择带增量式编码器的还是带绝对值编码器的,这个好像没有提到吧? 这个如何选择呢? 什么情况选带增量编码器的伺服电机?什么时候选带绝对值编码器的伺服电机呢? 有什么重大区别吗?

网友A:
如果你的设备可能在停电情况下,发生编码器运动,又要求来电能继续正常工作,就选绝对编码器。
如果设备即便停电,也会发生移动,但来电必须走过“原点”,那用那种都无所谓,比如升降电梯。
如果考虑有更换编码器情况,又要求更换后处理简单,又允许用增量,那就最好选增量编码器,比如升降电梯。

网友B:
三菱目前还好选,只是个电池问题,能加电池的驱动器就相当于绝对式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三菱目前还好选,只是个电池问题,能加电池的驱动器就相当于绝对式的

加电池的貌似叫伪绝对式编码器,日系的常见,安川也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三菱目前还好选,只是个电池问题,能加电池的驱动器就相当于绝对式的

加电池的貌似叫伪绝对式编码器,日系的常见,安川也有
这个伪的跟真的有啥性能差别吗?本胖赶脚理论上应该一样吧,假设电池有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三菱目前还好选,只是个电池问题,能加电池的驱动器就相当于绝对式的

加电池的貌似叫伪绝对式编码器,日系的常见,安川也有
这个伪的跟真的有啥性能差别吗?本胖赶脚理论上应该一样吧,假设电池有电。

加电池的只是在增量编码器上加了一个电池而已,这样在停电时如果转动电机了也知道转了多少。

网友E:
伪绝对值编码器相当于机床始终没停电,机床真停电了,由编码器电池保持零位信息。确点是哪一天编码器电池没电了,就变成增量编码器了,这时如果机床真的停电了,系统保存的改轴零位信息就都都失了。当然电池欠电时系统会有提示,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只要能保证绝对不断电,用便宜的增量编码器在软件的配合下,应该可以取代昂贵的绝对值编码器和更加昂贵的多圈绝对值编码器。但如果不能保证绝对不断电,那可靠性方面应该还是比不上真正的绝对值编码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只要能保证绝对不断电,用便宜的增量编码器在软件的配合下,应该可以取代昂贵的绝对值编码器和更加昂贵的多圈绝对值编码器。但如果不能保证绝对不断电,那可靠性方面应该还是比不上真正的绝对值编码器。
胖哥,我们群里曾经讨论过,在PLC程序里面实现增量编码器做到绝对值编码器水平。讨论的方案,就是利用PLC的断电存储器,记住断电前的伺服驱动器值,然后上电在赋值。

网友G:
绝对值好用,但是脉冲控制那种,不走通讯你怎么知道伺服当前位置?

走总线类型绝对值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只要能保证绝对不断电,用便宜的增量编码器在软件的配合下,应该可以取代昂贵的绝对值编码器和更加昂贵的多圈绝对值编码器。但如果不能保证绝对不断电,那可靠性方面应该还是比不上真正的绝对值编码器。
胖哥,我们群里曾经讨论过,在PLC程序里面实现增量编码器做到绝对值编码器水平。讨论的方案,就是利用PLC的断电存储器,记住断电前的伺服驱动器值,然后上电在赋值。
本胖忘记了。当时是怎么解决断电后,编码器旋转(比如转了一圈)了,还能保证位置正确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G:
绝对值好用,但是脉冲控制那种,不走通讯你怎么知道伺服当前位置?

走总线类型绝对值好
本胖也喜欢这种总线的,用过德国施克的DP口多圈绝对值编码器,真的很好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只要能保证绝对不断电,用便宜的增量编码器在软件的配合下,应该可以取代昂贵的绝对值编码器和更加昂贵的多圈绝对值编码器。但如果不能保证绝对不断电,那可靠性方面应该还是比不上真正的绝对值编码器。
胖哥,我们群里曾经讨论过,在PLC程序里面实现增量编码器做到绝对值编码器水平。讨论的方案,就是利用PLC的断电存储器,记住断电前的伺服驱动器值,然后上电在赋值。
本胖忘记了。当时是怎么解决断电后,编码器旋转(比如转了一圈)了,还能保证位置正确的?
我自己也没有做过,只是在群里讨论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只要能保证绝对不断电,用便宜的增量编码器在软件的配合下,应该可以取代昂贵的绝对值编码器和更加昂贵的多圈绝对值编码器。但如果不能保证绝对不断电,那可靠性方面应该还是比不上真正的绝对值编码器。
胖哥,我们群里曾经讨论过,在PLC程序里面实现增量编码器做到绝对值编码器水平。讨论的方案,就是利用PLC的断电存储器,记住断电前的伺服驱动器值,然后上电在赋值。
本胖忘记了。当时是怎么解决断电后,编码器旋转(比如转了一圈)了,还能保证位置正确的?
我自己也没有做过,只是在群里讨论过。
当时好像讨论过这个情况,但本胖记不得了。忘了啥子结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