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TD1000报e001

楼主(2019-10-10):
各位师傅,艾默生变频器空载一运行就报E001,不知道从何下手?请大师们指点。变频器已经恢复出厂设置,面板一启动也报e001。

网友A:
启动过流还能哪里有问题,驱动可能最大,然后检测电路!话说你发的图怎么总那么小那么模糊!我发图也没发现有图片大小限制嘛!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启动报过流,不知道是从哪里报出的。应该不是7840这边吧我测量过7840静态输出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师傅,请指点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看这张清楚不

网友B:
你把7840的6,7脚短接起来 再看看

网友A:
看了下电路图,OC似乎从393输出的,看看有没有,图纸对不对就不知道了!

网友C:
查下运放及周边电阻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