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10):
如图这种开关,控制厨房的几个插座。在完全没有插任何电器的情况下,开关上端进线左零右火,当下端接成左火右零或只接一个右零时,开关跳闸合不上,而只接一个左火则能合闸不跳。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试过下口左零右火接法吗

网友B:
  有点转来转去,再怎么接错,开关下面的线还是左零右火,与线色无关,只是到负载的时候,开关控制变成了控制零线

网友C:
应该是零线有漏电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左零右火就是正常接法,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零线有漏电吧
我也是这么想的,可以解释得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左零右火就是正常接法,没问题
既然按左零右火正确接线没问题,那就按正确方法接好了。

网友D:
估计你零线有问题,正常情况下出现端线接反了会正常工作……

网友E:
下端怎么接都无所谓,你这个是线路有问题,漏电或者是接地。

网友F:
应该是插座有零线和地线接错或混用的情况,或者从开关到插座的零线有破损接地。
只要没电流或电流和是零就不该跳。

网友A:
你们说线路有问题,怎么解释五楼的说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零线漏电,在完全空载情况下是能够合闸的,而在接通负载时则会跳闸

网友A:
哈哈  你这不是找到原因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