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10):
ABB ACS510带个11KW风机,距离500米,无法将变频器安装到电机旁边,变频器选15KW,电缆选BPYJVP25平,加电抗还是正弦滤波器,查资料说的正弦滤泵器压降比较大,达到10%多,没这么干过,咨询一下大家。

网友A:
够呛!做个好点的柜子不行么

网友B:
这么长的距离,建议还是想办法变频器靠近电机安装

网友C:
输出电抗器;

网友D:
以前丹佛斯培训建议是正弦滤波器,好像有长距离的案例

网友E:
变频器选大点没事的,我这弄的两台深井泵也超500米了加了输出电抗没一点问题

网友F:
变频器一般都是输出端电流大于输入端,因此从压降考虑尽量将变频器靠近电机!!
还有就是变频器输出电流是高频调制波,等效在基波叠加高频调制成分,电线高频阻抗显著大于低频这点对电机有利,但是长距离电缆电容也很大,电容会导致变频器输出波形变差且产生尖峰畸变,这些会导致变频器输出电流尖峰值更大,对功率模组的冲击性更大,这些是影响变频器稳定性差和寿命减弱的元凶

楼主:
我没这么用过,但肯定有人这么用过,毕竟实际工程中有时现场情况或是甲方各种因素无法将变频器就近安装的,就是想听听实际使用的经验。

网友G:
第一,输出加电抗器;
第二,电机与变频器之间的动力电缆,不要屏蔽电缆。
第三,变频器要降容使用。15kW变频器当做11kW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