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元器件型号!!

楼主(2019-10-10):
安川H1000,5.5/7.5KW,在风机电路旁边有个三极管,已经烧的模糊了。求各位大仙指点。另外此机直流母线电压为零,未找到直流母线电压电路,请知情者不吝指教!感谢感谢!

网友A:
Q6 2SA1313-Y 丝印ACY 三极管 贴片 SOT-23 电压检测由U22 339和周围的电路完成 不接电容板的时候P2 P3需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Q6 2SA1313-Y 丝印ACY 三极管 贴片 SOT-23 电压检测由U22 339和周围的电路完成 不接电容板的时候P2 P3需短接
感谢感谢!可能炸断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