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10):
来的时候压敏炸了,板子鼓包了,
1、风机电路旁边的小三极管看不清型号,请各位大仙告知;
2、另外,此机的直流母线电压检测电路是哪一部分?现在故障是上电继电器不吸和,直母电压为0v,请各位不吝指教。感谢感谢!!

网友A:
风机三极管不知道。母线问题的话看看板子正面主回路指示灯铜箔那应该腐蚀了,清理一下换掉,遇到过两次

网友B:
Q6  2SA1313-Y 丝印ACY 三极管 贴片 SOT-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