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10):
求助大神:威伦触摸屏通过485通讯,读取安科瑞电表的电量数据,通讯已成功,图片中的说明如何使用宏指令编程计算安科瑞电表中的吸收有功电量

网友A:
应该不要计算的吧,直接读出就可以了,试试看。至于用3X还是4X你要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电量的EPI是要计算,安科瑞说明上的3FH,40H,但触摸屏的宏运算怎么都不对,不知道是数据格式的问题还是计算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电量的EPI是要计算,安科瑞说明上的3FH,40H,但触摸屏的宏运算怎么都不对,不知道是数据格式的问题还是计算的问题

格式对不对,你可以读出来看看与表上显示的数据是不是一样的,地址表也说明了数据类型,另外这个表自带这么多的数据,就没有你要的,非要去计算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我现在用的电表是ACR210,电表可以读一次侧EPI总吸收有功电量,如果是其它系列的表就不需要计算了。请教一下您,按照如图的宏运算,结果数据与EPI的值对不上。

网友A:
1.读出来的64 65 04 05与电表的是不是一样的?
2.触摸屏算出来是多少,电表显示的是多少。
3.数据类型不对,读出来的是整形,而你的计算结果是浮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64,65的值我找个串口软件读成二进制试试看。04,05值在电表里可以看,确定是一样的。公式:第一个字*65536+第二个字,就是把短整型数据转为了浮点数吧?EPI的值,在电表说明书给的就是浮点数据类型。版主,我的这个宏命令应该如何编才合适,望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64,65的值我找个串口软件读成二进制试试看。04,05值在电表里可以看,确定是一样的。公式:第一个字*65536+第二个字,就是把短整型数据转为了浮点数吧?EPI的值,在电表说明书给的就是浮点数据类型。版主,我的这个宏命令应该如何编才合适,望指教。

1.宏指令里面要进行数据转换,把64 65 04 05的值先转换成浮点。
2.确定64 65 04 05这4个数据与表中的是不是一样的。
3.你自己按照这个公式计算一下这个结果是不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