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10):
各位论坛大师给出出主意,
如题:想让伺服电机运行10CM后触发扫描仪,以前的做法是捕捉当前值寄存器的值做比较,
达到10CM的脉冲数后触发,这样做并不精准,与电机的运行速度有关,速度越快越不精准,

是不是唯一的做法是将伺服电机编码器接到PLC? 具体怎么做呢?

网友A:
伺服运行到10cm 不停止?
用的是什么定位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运行到10cm 不停止?
用的是什么定位控制器?

不停止啊,扫描要匀速扫秒,停止后再启动就存在加速时间
松下A6伺服

网友B:
线扫CCD?还是3D视觉?线扫或3D视觉的话一般都是直接用伺服的编码器输出。用PLC的话你可以用区间比对,目标数值±一个小的区间来触发,区间大小和速度成正比。还有就是检测段要在伺服匀速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扫CCD?还是3D视觉?线扫或3D视觉的话一般都是直接用伺服的编码器输出。用PLC的话你可以用区间比对,目标数值±一个小的区间来触发,区间大小和速度成正比。还有就是检测段要在伺服匀速段。

线扫也有,3D视觉也有,看来你做过类似的项目,有用编码器直接接过,但有些编码器的分辨率的问题,换算后跟像素不能很好的匹配,你后面说的正是我现在用的,精度与速度同扫描时间有关,不稳定

3D视觉的话,编码器直接接到3D控制器,还要给触发信号吗?停止扫描是不是还要给停止信号?

网友C:
你可以在丝杆上装个编码器,编码器信号进PLC,也可以直接用磁栅尺,信号直接进PLC,那样只要你设计好程勋就可以准确了

网友D:
不是很清楚是什么样的功能,
或者说你说的效果不好是什么机理导致的

网友E:
用差分接法然后监控ABZ相位置反馈是不是会精准一点?

网友F:
引用 楼主:
各位论坛大师给出出主意,
如题:想让伺服电机运行10CM后触发扫描仪,以前的做法是捕捉当前值寄存器的值做比较,
达到10CM的脉冲数后触发,这样做并不精准,与电机的运行速度有关,速度越快越不精准,

是不是唯一的做法是将伺服电机编码器接到PLC? 具体怎么做呢?

你这里提到的【捕捉当前值寄存器的值做比较】,是中断处理吗?
【是不是唯一的做法是将伺服电机编码器接到PLC?】 你指得是高速计数?当前值达到预设值后中断,输出一个DO点,触发扫描。
你以前不是中断输出方式的话,肯定受PLC扫描周期影响,PLC的扫描周期固定,当伺服速度越快,普通输出,触发扫描,图像就滞后了,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各位论坛大师给出出主意,
如题:想让伺服电机运行10CM后触发扫描仪,以前的做法是捕捉当前值寄存器的值做比较,
达到10CM的脉冲数后触发,这样做并不精准,与电机的运行速度有关,速度越快越不精准,

是不是唯一的做法是将伺服电机编码器接到PLC? 具体怎么做呢?

你这里提到的【捕捉当前值寄存器的值做比较】,是中断处理吗?
【是不是唯一的做法是将伺服电机编码器接到PLC?】 你指得是高速计数?当前值达到预设值后中断,输出一个DO点,触发扫描。
你以前不是中断输出方式的话,肯定受PLC扫描周期影响,PLC的扫描周期固定,当伺服速度越快,普通输出,触发扫描,图像就滞后了,是这样吗?

我想把編碼器接入到PLC,做高速計數,應該可靠,但是要接線,就相對比較麻煩了,供應商提供的線沒有編碼器信號輸出的

你这里提到的【捕捉当前值寄存器的值做比较】,是中断处理吗?
沒有中斷, 就是定位指令在運行時,用的:
[LDD>= 定位當前值寄存器 目標值]----------------[SET M10]

基本上就是像這樣的:

用中斷怎麼做呢?

网友B:
回复 楼主:
 1,线扫或者3D的话倒不是编码器精度越高越好,因为相机那边有一个最小类似扫描周期的单位距离,比如说我这边有一个3D就是相机那边要求伺服给的脉冲数量是1mm对应2048个脉冲,多了少了都不好。伺服那边编码器输出要通过电子齿轮比调到对应比例。
 2,我这边用的3D不用触发也不用结束信号,纯粹根据伺服脉冲作为启停信号,其它的没用过或者说别的应用方式我没用过不好回答,抱歉。

网友G:
如果用运动控制卡的话,是有位置比较高速输出口的,plc如果是模块化的,应该是有相应的高速模块,如果是小型系列的话,有相应的高速计数中断和高速脉冲输出中断,具体的很久没用plc了,不太清楚了,楼主可以查查

网友H:
楼主用的什么伺服驱动器,一般的伺服驱动器都有位置反馈

网友F:
回复 楼主:
我不熟悉三菱的PLC,高速计数的中断各个品牌PLC大同小异,看看例程就能做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用的什么伺服驱动器,一般的伺服驱动器都有位置反馈

有朋友介紹了用這個方法,沒有實驗,不知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线扫或者3D的话倒不是编码器精度越高越好,因为相机那边有一个最小类似扫描周期的单位距离,比如说我这边有一个3D就是相机那边要求伺服给的脉冲数量是1mm对应2048个脉冲,多了少了都不好。伺服那边编码器输出要通过电子齿轮比调到对应比例。
 2,我这边用的3D不用触发也不用结束信号,纯粹根据伺服脉冲作为启停信号,其它的没用过或者说别的应用方式我没用过不好回答,抱歉。

KEYENCE的3D,需要给了measure start信号后控制器才会接受编码器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不熟悉三菱的PLC,高速计数的中断各个品牌PLC大同小异,看看例程就能做出来

中断只有外部输入中断、定时中断、高速计数器中断这几种类型,定位控制里是没有中断的。所以想用中断就通过PLC采集编码器脉冲,使用HSCS和HSCR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线扫或者3D的话倒不是编码器精度越高越好,因为相机那边有一个最小类似扫描周期的单位距离,比如说我这边有一个3D就是相机那边要求伺服给的脉冲数量是1mm对应2048个脉冲,多了少了都不好。伺服那边编码器输出要通过电子齿轮比调到对应比例。
 2,我这边用的3D不用触发也不用结束信号,纯粹根据伺服脉冲作为启停信号,其它的没用过或者说别的应用方式我没用过不好回答,抱歉。

檢測零件是走矩形,3D掃描的不僅要橫方向(X方向)移動掃描,而且還要豎方向(Y方向)移動掃描,這樣,就需要2個電機編碼器信號,但是控制器是只能接入一個編器信號的是吧,那麼就需要切換編碼器信號,难道用继电器来切换?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样说吧,用3D检测长方形4条边我做过,一个3D视觉,两个轴,一个旋转气缸。两个轴的编码器通过继电器切换给3D。
开始在起点3D对准长边1,3D伺服动检测长边1,到定点后气缸带着3D旋转90°,继电器切换3D的编码器输入为轴2,轴2开始带着物料前进给3D检测短边。
然后后面你懂的。每条边检测结果是单独出的,实际上它检测了四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说吧,用3D检测长方形4条边我做过,一个3D视觉,两个轴,一个旋转气缸。两个轴的编码器通过继电器切换给3D。
开始在起点3D对准长边1,3D伺服动检测长边1,到定点后气缸带着3D旋转90°,继电器切换3D的编码器输入为轴2,轴2开始带着物料前进给3D检测短边。
然后后面你懂的。每条边检测结果是单独出的,实际上它检测了四次。

我是用电机旋转,整机无需接气源, 我的问题的关键是切换,编码器6线,就需要2个继电器来切换, 而且其中一个编码器不仅仅给3D,还要给线扫相机,那就要用4个继电器来切换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6线?Z相信号不需要的呀。

网友I:
伺服自带ABZ脉冲输出,而且这个脉冲输出,你还可以设置一圈输出多少,相当于电子齿轮比。你可以把这个脉冲输出接到你的PLC输入做高速比较。也可以直接接到3D相机。3D相机好像都有接编码器的接口。靠脉冲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6线?Z相信号不需要的呀。
手冊上也沒說明Z相不用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6线?Z相信号不需要的呀。
剛剛問了基恩士,Z相是可以不接!TKS!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个Z相是伺服一圈一个脉冲,更多的是用来做回原或者其它高精要求的使用,大部分情况都可以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