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威纶触摸屏软件更改Plc类型问题

楼主(2019-10-10):
有一个威纶触摸屏连接S7-200工程文件,在系统设置里更改成OMRON以后,在改回S7-200后,便编译失败了,

楼主:
这个S7-200工程文件在系统设置里改成ONRON编译失败能理解,但我在系统设置里又改回S7-200怎么还是编译失败啊

网友A:
地址都不一样。自然报错了

楼主:
我又把地址还原了啊,老是遇到奇怪问题

网友B:
呵呵;更改前没有备份原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又把地址还原了啊,老是遇到奇怪问题
编译过了就有点麻烦了,估计你的手动去修改了。我曾经试过2N与3U之间转换都有报错,最后一个一个的改回来。

网友B:
同品牌不同系列之间更改还好;
不同品牌改了基本都要手动一个个更换;

楼主:
我意思是S7-200文件改成OMRON不能用,但我又改回S7-200文件都改不回了吗,

网友A:
你以为错误自动修改了 不是想象的 软件没有那么智能的。

楼主:
谢谢各位,试了,对改错能改,但要改会对的,就改不回来了

网友D:
1.按第1张图(之前你设置的西门子S7-200的设置),重新设置“设备列表”中设备;
2.将你触摸屏组态界面中涉及到的元件属性(例如:状态指示灯开关元件属性),手动设置每个元件的“读取地址”中的“PLC名称”和“地址”(举例:详见第2张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