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11):
4-11组开关信号不等 独立工作无逻辑关系,具体要求是,一组信号动作A开始动作大约1,5秒左右B动作2秒后B停止,1秒后A也停止 动作完成,

网友A:
51系列的单片机就可以了,不过还得焊板子是不是比较麻烦呢?可能用现成的工控板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系列的单片机就可以了,不过还得焊板子是不是比较麻烦呢?可能用现成的工控板比较方便。
用的多价格必须要低可靠 A B动作时间根据实际应用可调整,大约需要多少钱一套,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用过160块钱一个的,给人家做的冷拔机控制,长的用了有两年多了,还没反馈有坏的。用的是8路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160块钱一个的,给人家做的冷拔机控制,长的用了有两年多了,还没反馈有坏的。用的是8路输出的。
六组的大约多少钱  价格都一样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160块钱一个的,给人家做的冷拔机控制,长的用了有两年多了,还没反馈有坏的。用的是8路输出的。
六组的大约多少钱  价格都一样吗?
如果自己能写程序,在某宝买个核心板,然后做好隔离应该100以内可以弄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160块钱一个的,给人家做的冷拔机控制,长的用了有两年多了,还没反馈有坏的。用的是8路输出的。
六组的大约多少钱  价格都一样吗?
如果自己能写程序,在某宝买个核心板,然后做好隔离应该100以内可以弄出来。
编程 不会 学习一下麻烦吗?核心板有图片吗,看看。

网友A:
回复 楼主:
六组和8组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六组和8组一样的
外围还需要什么,有图片吗,看一下 能帮助搞一下吗,

网友C:
看情况选配,我用一套10MR的PLC加一个简易显示器,目前一年多了,还正常使用。

网友A:
我用的这样的,外围要加继电器。

网友B:
你看看,这一抖楼我又打算干电子去了,我的开发板都接了很厚一层灰了,AD布线都忘的差不多了。

网友D:
还是为电磁阀那个项目?
我不清楚,现在单片机要不要开发系统了?以前要单独买一个开发系统,在编程序调试程序还要有驱动电路起码要驱动一个中间继电器。
用量大,给一个建议,请人来做,只要成品,回来接线即可。
这个事情也有一周了吧?用PLc早完活了,所以成本怎么算?你是不是只算器件的成本?不考虑综合成本,当然有人管吃管喝管住管行,那就无所谓了啦。
用PLC还可以这样,买他的PLC附带你要的程序(电磁阀那个要求,程序完全可以免费奉送)
时间就是金钱

网友E:
回复 楼主:
这个系统要求非常简单,如果量大又懒得学的话,不妨找一个工程师帮你设计,这么简单的工程也不会太贵,然后发外给电子厂做电路板,成本大约几十块钱一个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还是为电磁阀那个项目?
我不清楚,现在单片机要不要开发系统了?以前要单独买一个开发系统,在编程序调试程序还要有驱动电路起码要驱动一个中间继电器。
用量大,给一个建议,请人来做,只要成品,回来接线即可。
这个事情也有一周了吧?
用PLc早完活了,所以成本怎么算?你是不是只算器件的成本?不考虑综合成本,当然有人管吃管喝管住管行,那就无所谓了啦。
用PLC还可以这样,买他的PLC附带你要的程序(电磁阀那个要求,程序完全可以免费奉送)
时间就是金钱
单片机程序7个小时完成不了算我输。

楼主:
与同类产品相比该解决的已经都解决了。个别项性能已经超出同类产品。下一步就是想让控制过程技术升级一下。几百块钱要是能完成那必需搞。

网友D:
回复 网友F:
指什么?整个柜子,还是就那个程序?就那个程序,如果不先决工艺,也能让你一天弄不完
在楼主上边的发帖里,你发现了工艺的变化没?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指什么?整个柜子,还是就那个程序?就那个程序,
如果不先决工艺,也能让你一天弄不完
在楼主上边的发帖里,你发现了工艺的变化没?
这个。。。。工艺变化的话那是万年历。无时间可言。
说的是1楼要求的程序。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系统要求非常简单,如果量大又懒得学的话,不妨找一个工程师帮你设计,这么简单的工程也不会太贵,然后发外给电子厂做电路板,成本大约几十块钱一个
补充是必须有经验。一般电子加工厂,三防漆没见过的大把。

楼主:
这是第二个安装现场,亮点在远处,传说中的天山山脉,地面温度零上23度,山上是永不融化的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指什么?整个柜子,还是就那个程序?就那个程序,如果不先决工艺,也能让你一天弄不完
在楼主上边的发帖里,你发现了工艺的变化没?
程序及软件,我会选择一个捷径简单可靠的方案,不想有过多的售后。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系统要求非常简单,如果量大又懒得学的话,不妨找一个工程师帮你设计,这么简单的工程也不会太贵,然后发外给电子厂做电路板,成本大约几十块钱一个
不是懒得学。而是很想学。西门子。200  300。三菱24AM  PLC好几个,,,,都处于休眠状态。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指什么?整个柜子,还是就那个程序?就那个程序,如果不先决工艺,也能让你一天弄不完
在楼主上边的发帖里,你发现了工艺的变化没?
程序及软件,我会选择一个捷径简单可靠的方案,不想有过多的售后。
那就要看你出的工艺要求是不是全面,这次的发帖,与电磁阀那贴就多出了“A B动作时间根据实际应用可调整”
此要求就被7小时完成程序的网友忽略了,11组就是33个可调变量
所以你的工艺要求完整,用PLC几十分钟就可以搞定。

只是看发的视频,好像是移动卫生间,PLC成本是高了许多,用板卡式PLC或定制单片控制系统吧。

在新疆哈,推荐哪里的手抓肉,羊肉串,与这边的比较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指什么?整个柜子,还是就那个程序?就那个程序,如果不先决工艺,也能让你一天弄不完
在楼主上边的发帖里,你发现了工艺的变化没?
程序及软件,我会选择一个捷径简单可靠的方案,不想有过多的售后。
那就要看你出的工艺要求是不是全面,这次的发帖,与电磁阀那贴就多出了“A B动作时间根据实际应用可调整”
此要求就被7小时完成程序的网友忽略了,11组就是33个可调变量
所以你的工艺要求完整,用PLC几十分钟就可以搞定。
只是看发的视频,好像是移动卫生间,PLC成本是高了许多,用板卡式PLC或定制单片控制系统吧。

在新疆哈,推荐哪里的手抓肉,羊肉串,与这边的比较一下

这个倒是没忽略。PLC有不掉电寄存器,单片机有片内EEPROM,操作是麻烦些.但,,,有现成模板一切都简单了。
如果连每个头文件都从零开始,那可能真要几天。

网友G:
556就够了,要不555加个4017,这么简单的逻辑用mcu,又不扩展,不值得,要求很高的地方mcu会面对特殊情况,不然plc就没有存在的意义,虽然他们是一家人。还有就是继电器二次回路没有你想的那么不堪,面对竞争问题一般都是通过中间继电器解决,希望能够帮到你。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逻辑怎么感觉是火车那种真空集便厕所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是就这个逻辑那是很明确要求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T1应该是一个继电器吧,按下自保持,同时T2得电计时,时间到了T3得电计时,T3计时到后所有输出复位。

网友H:
引用 网友G:
556就够了,要不555加个4017,这么简单的逻辑用mcu,又不扩展,不值得,要求很高的地方mcu会面对特殊情况,不然plc就没有存在的意义,虽然他们是一家人。还有就是继电器二次回路没有你想的那么不堪,面对竞争问题一般都是通过中间继电器解决,希望能够帮到你。
它单路单路的确实可以,但小mcu硬件价格也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T1应该是一个继电器吧,按下自保持,同时T2得电计时,时间到了T3得电计时,T3计时到后所有输出复位。
动作复位还是TI . T1---T3是C-B型有瞬动点和延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