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11):
为什么递增指令下载到PLC后,按钮一触发,八个Q点都点亮,不是应该按一下往后亮一个吗

楼主:
就是这个

楼主:
编译时候说程序复杂,难道这个程序不能放一个网格。

楼主:
这是例子

网友A:
如果是本胖,要么用移位指令、要么用递增+译码指令。移位/循环移位最简单。

网友B:
这本书我也有……
每个输出线圈独立放在一个框里。
8个Q点都输出?你确定程序抄对了?这段程序只有3个输出点。
下降沿应该是关键,如果没有下降沿,按下按钮的时间足够程序运行很多遍。

楼主:
哦,按书上写的,我也奇怪,对了好几遍,试试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