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11):
芯片行业就是有钱:主回路加90KVA的UPS,控制回路24V用不间断电源,PLC系统是双机热备

都是有钱人:选型搞得我花了好几天

网友A:
停电造成的损失比这点投入大吧?

网友B:
你说的什么?
有图么?
我们要求全冗余,热备的说法都不行.

网友C:
芯片行业,意外断电造成的损失有可能比你的UPS还贵,生产工艺要求啊

网友D(2019-11-11):
双机热备怎么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