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11):
是不是要个0-250v自耦变压器,220输入三相3输出变频器,要示波器

网友A:
刚开始简单点,后面修的东西越多,工具就会越来越多,万用表 烙铁 热风枪就行,没三相电要个单相AC380V的可调电源,有条件可以要个示波器

网友B:
对拖平台

网友C:
三相动力负载 实验平台 加载装置 各种工具 直流电源 示波器 万用表 模块检测工具 仪器仪表,最好有一台可调电源,吹风机 热风机 电洛铁 松香 焊锡 清洗剂。。。

网友D:
万用表、烙铁、220变380V变压器

我修机就这么多工具,还有一台示波器,不过一年用不了几次

网友E:
万用表、烙铁、220变380V变压器

我修机就这么多工具…

网友F(2020-01-02):
万用表、25w 75w 烙铁、220变380V变压器 0-510v可调直流电源。

我修机就这么多工具,还有一台示波器。

网友G:
差个负载灯泡

网友H:
一把电烙铁、一块万用表是必配。
再加上220V/380V变压器,或再整流滤波后顺便取得500V直流电源。
以上即能开工了。
再往后……(是提高维修工效所备)
我现在的配置是:
仪表类:好用的数字万用表一块(不一定太贵),电容容量检测表一块,电容ESR表一块,示波表一块。
电源类:台式0--30V5A恒压、恒流可调电源2台,主要用于模块等检测;维修电源(AC3-400V,DC600V,AC220V,DC330V,4路可调输出),满足所有低压电器的检测供电。尤其适用需多路电源同时上进行检测的设备。
负载类:200A负载箱,300A直流发生器,满足220V供电条件下大部分功率设备的带载试机。兼作传感器检测,模块检测。
电烙铁:90W高频加热刀头,焊各种贴片器件;150W高频加热加空压机,专门对付功率模块的拆装。
其它类:自制开关电源和驱动电路专用检测仪;自制储能电容放电器等。
如果摆开来,也是一大片了。手头的东西真的是越来越多了。其中自制的,算得上是无中生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