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11):
在不改变线路控制的情况下怎么把这个情况消除。麻烦各位大神们支支招,小弟在这里先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控火了

网友B:
你拿卫生纸在灯罩子里垫上一层,把这个微弱的光滤一下就行了,纸不能太厚,不然灯亮起来都看不见了,掩耳盗铃也是个好办法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666!谢谢了!其实指示灯只起到显示作用,这样做既能解决问题,又不会对控制有什么影响!

楼主:
其实我还希望知道根治的方法。

网友C:
零线可能带载。前些天下雨,车间里出现过这种情况,零线对地有80V,指示灯都不是微微亮了,是非常亮!

网友D:
led灯的触发电流比较小,感应电或者轻微的漏电都能导致出现微弱的发光。个见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就是由于线路长,产生了电动势,把开关下口的线脱掉后测量指示灯的电压还有11v

网友E:
如果是控火还亮的话多数是回路中有些地方有电容或者零线有混用的。
这种接地还不能解决办法好像就没有什么太好的方法了!

网友F:
把LED的灯泡,换成普通灯泡,肯定就不会有微弱灯光了

网友G:
电源的零地电压偏高

网友H:
你找个220V电压继电器线圈,把线圈串联进去就可以解决啦

网友B:
根治的办法就是指示灯的两端都得断开,当然这不是那么好实现的,指示灯配线时一般跳线比较多,不太好完全断开,你可以试试把指示灯的线拆了他还亮吗?如果不亮那就利用继电器的一对触点同时闭合或者切断指示灯两端的线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H:
你找个220V电压继电器线圈,把线圈串联进去就可以解决啦
线圈没有多大电阻,分不了多少压的。

网友I:
飘零现象,LED灯低电压都可以使其发光

网友J:
引用 楼主:
就是由于线路长,产生了电动势,把开关下口的线脱掉后测量指示灯的电压还有11v
用屏蔽线给指示灯供电,屏蔽层一端接地。

网友K:
火线、零线同时断开就可以了。

网友L:
把LED换成对应电压的继电器,然后用这个继电器驱动LED灯。建议用DC24V的LED灯。就算还是AC220V的LED,这么改也会好得多,两根线一起控制。

楼主:
电缆都已铺设到位,换线缆不太现实(线缆比较的长,单根大概有300米,一共有2根,还都是铠装电缆),试过串接1K电阻和使用380V的指示灯,结果都不行。最后为了稳妥在控制线路上加装了220V中间继电器将其隔开,达到了预期效果。

网友L:
引用 楼主:
电缆都已铺设到位,换线缆不太现实(线缆比较的长,单根大概有300米,一共有2根,还都是铠装电缆),试过串接1K电阻和使用380V的指示灯,结果都不行。最后为了稳妥在控制线路上加装了220V中间继电器将其隔开,达到了预期效果。
跟本胖的方案一样。

网友M:
如果线路太长,会有感应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