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800W 50A 100V电子负载

楼主(2019-10-11):
前前后后花了一个月时间制作了一台50A 100V 纯CC模式电子负载,理论上能上1200W的,经过测试只能到800W,温度稳定在81度,风扇可能小了,有时间换2个高风量的风扇看看,风扇控制带温控,40度以下串电阻降速运行,超过40度全速运行.,电子负载也加装了温控保护,超过85度自动停止运行.

网友A:
为什么不用电炉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炉不好控制电流,还要二三十A电流不好达到,之前就是用的电炉丝,试24V的电源,10A以上要接电炉丝很短,很快就烧断不能长时间测试

网友B:
修开关电源,特别是大功率开关电源的利器!

网友C:
外壳哪里定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TB买的,要自己钻孔 开孔

网友D:
有图纸吗?分享一下,也想搞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有图纸,PCB板是买的,元器件要自己买自己焊,板子上只有1个12V供电和1个电位器接口,还有1个并联接口,附加功能 自己按照原理加上

楼主:
换了2个12V 0.87A的风扇,散热好多了,100V 11A 1100W测试1小时,温度稳定在78-79度

网友E:
叶师傅,威武!你这小显示器的开孔用角磨机开的吗?我怎么总是开不好阿?尤其是四个角。呵呵

网友F:
100V/50A的负载。用变频器的制动电阻也可以实现的。连续制动,功率因数1,省事,便宜。

网友G:
能自制仪器的朋友,我都很佩服,没有很大的功底,是做不出来的

网友H:
工作台的照明灯有意思  不怕被电吗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H:
那不是照明用的,用来测试触摸屏的灯管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这种

网友I:
开孔用曲线锯,特方便。塑料和铁皮都可以开。

网友I:
回复 网友E:
开孔用曲线锯,特方便。塑料和铁皮都可以开。

网友E:
我去查查,提高一下。呵呵。谢谢咸老师!

网友J:
很是激动!模拟带载测试应该也能用吧?有三相的吗?

网友J:
回复 网友E:
叶师傅开孔先是是个角钻孔再切,手艺过硬的话直接背面手砂轮切。

网友K:
工控牛人,我也想自己做个,电子基础比较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