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11):
请大家看看我设计的星角启动控制电路,是不可行?

网友A:
从图来分析是可行的

网友B:
没法自保啊?要一直按着启动按钮不放么?

网友C:
肯定不行,没有自保,启动按钮一放手就停止了。

楼主:
时间继电器延迟闭合触点同时起自保作用。

网友D:
回复 楼主:
时间继电器在哪自保呢?没看出来。按钮送了时间继电器线圈也断电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该星三角启动电路是不可行的,不能正常运行。

网友A:
完善一点的话,KM2那里加个KM3的常闭互锁,还有要加入热继电器的辅助触头。

网友F:
要有一次接线图陪同。这样接线比较可靠,可参照一下。

楼主:
KA不要,是否更简洁一些?

网友G:
SJ和KM2窜KM3的常闭触点,KM3吸合后断开SJ和KM2

网友H:
用施耐德的气囊延时头做星三角启动就很简单啊,不用整这么复杂

网友I:
楼主画的应该不行,大手画的没仔细看,但肯定不算好。
星角启动的时序:
1、封头接触器(一般编号是KM3)。
2、主接触器(一般是KM1)。这么设定是希望KM1的触头来承受电流的冲击,KM3吸合时无负载。
3、开始延时,时间要根据需要设定。
4、时间到,封头接触器释放、运行接触器吸合(一般编号是KM2)。
启动完成。
具体的二次图画法很多,但最好是KM3释放后有个短延时再投入KM2。这样的寿命比较长。

星角启动的主回路,很多电工手册画的都不好,KM1、KM2应该是并列关系,而不是KM2接到KM1下面(从KM1下口取电),两种接法的KM1电流相差根号三倍。

网友J:
星角启动电路早已有现成可靠的、实用的控制电路,你们干嘛还要弄那么多花样的电路呢。

下面电路最为可靠:先封Y再通电Y启动,延时时间一到Y先断△才闭合△正常运行,正常运行后时间继电器不介入(已断电)。

网友K:
建议KM2和KM3互锁!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星角启动电路早已有现成可靠的、实用的控制电路,你们干嘛还要弄那么多花样的电路呢。

下面电路最为可靠:先封Y再通电Y启动,延时时间一到Y先断△才闭合△正常运行,正常运行后时间继电器不介入(已断电)。

KM三角如果改成从KM1上面取电,就更好了。这样KM1的电流是你这种画法的根号三分之一。

网友J:
引用 网友I:
KM三角如果改成从KM1上面取电,就更好了。这样KM1的电流是你这种画法的根号三分之一。

KM1是主电源控制(供电),如果“KM三角如果改成从KM1上面取电”,则三角运行接触器KM△在合上隔离开关(断路器QS)就已一直通电状态(不启动、运行就已处于带电状态),会有安全隐患。

网友I: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I:
KM三角如果改成从KM1上面取电,就更好了。这样KM1的电流是你这种画法的根号三分之一。

KM1是主电源控制(供电),如果“KM三角如果改成从KM1上面取电”,则三角运行接触器KM△在合上隔离开关(断路器QS)就已一直通电状态(不启动、运行就已处于带电状态),会有安全隐患。
这个没关系啊。需要彻底断电就拉下空开,否则,如果接触器都不吸合,电机也是没电的。但好处是KM1的电流小了一小半。

楼主:
看来KM三角的电源接在KM1下口更加合理。

网友L:
回复 网友G:
有道理

网友M:
书上有现成的,网上也有现成的,干嘛要自己设计?

网友I:
引用 网友M:
书上有现成的,网上也有现成的,干嘛要自己设计?
本胖认为好的电工手册画的都不好,就跟上面兄弟画的是的,从KM1下面取电。

楼主:
目的是求索更好。

网友N:
回复 楼主:
什么一直通电?我认为接在上端有好处,电源接触器主触头电流会小一点,其它没有坏处啊。原来总开关合上不起动时,KM1上端不是有电了,现在只是KM三角上端也有电而已,这两者之间难道还有优劣之分?

网友O:
个人观点:KM2回路没过停止按钮,不安全;时间继电器长期通电,容易烧坏;从图中看出现容易出现打架或者容易受接触器铁芯磁性影响出现延时闭合或者延时释放现象。理论上是可行的。

楼主(2019-11-13):
js7型时间继电器除了有延时功能外,还有一开一闭非延时功能。可以同时兼做普通继电器。时间继电器是允许长时间线圈通电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N:
什么一直通电?我认为接在上端有好处,电源接触器主触头电流会小一点,其它没有坏处啊。原来总开关合上不起动时,KM1上端不是有电了,现在只是KM三角上端也有电而已,这两者之间难道还有优劣之分?
个人认为,在设备不工作时,带电部位越少越好,所以下面取电更符合安全设计。如果是手动拉闸才能保证安全,那么是不是太繁琐了。

而且,即便是上面取电,只是减少一点电流,现在接触器选择,都是额定电流大于工作电流数倍来选择的,不然起动时,时间过长就烧了。星角起动电流达到3至4倍,不然电机无力。(原先呆过的焦化厂,9台空气风机星角启动柜,起动时间15秒,电动机45kw)。而星形切换到三角状态却是短暂的电流冲击后,回到额定电流,三角接触器的分流作用很有限。

顺便说一下,改进电路是好事,当然前提是如果确实有作用。如果不确定,还是使用成熟的电路,毕竟这种电路已经经过无数次的使用验证了。

在实际检修中,遇到很多自己设计的电路,都是为了省一两个元件,而作改动后的电路,工作时故障千奇百怪。

网友N:
引用 楼主:
js7型时间继电器除了有延时功能外,还有一开一闭非延时功能。可以同时兼做普通继电器。时间继电器是允许长时间线圈通电的。
这种时继老掉牙了,早已列入淘汰产品,主要是触点电流太小,不可导轨安装,现在虽然还有生产,但质量更差。新式的是接触器式继电器上挂上延时头,非延时触点更多。

网友N:
回复 网友P:
保证安全肯定要拉闸,否则任何所谓的不带电的安全,都是靠不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