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轨C45

楼主(2019-10-11):
各位大佬,常用的C45导轨,45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是46的前一位数字

网友B:
全自动设备、设备、印刷设备、自动化非标机械等行业,,,c45导轨用得多,

c45导轨供应现在都是世界通用标准件,不管您之前选用的是哪个品牌的直线导轨,虽然每个品牌命名型号有区别但其安装尺寸都完全一样。

C45是一种强度十分强的碳钢材导轨,这种导轨的接触缝隙比较的小。(配电柜或者控制柜里固定电器的那条导轨)

C45,是导轨的一种型号。

如德力西导轨型号中35-7.5(C45),则表示:35是宽度,7.5是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