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端子,安能辨我是真假?

楼主(2019-10-11):
一个是1.18元,一个是0.68元。
相信大家一看便知。

网友A:
哈哈;仿的至少用塑料外壳还没用一样的颜色,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仿的至少用塑料外壳还没用一样的颜色,不错了;
皮薄,金属片小,细,短,卡扣固定位置内侧也省掉了。一个人来我们公司推销的,采购的一看便宜就定了。

网友B:
都不好 用刀刮下里面的铜条,很容易分辨是紫铜还是黄铜的

网友C:
这种端子我看相差不大啊!
内部材料看上去都差不多,我更在意的是紧固螺丝和螺纹的耐用性!

网友D:
端子很重要,如果造成虚接,就麻烦了

网友E:
关键在于接线的地方,塑料件不是重点

网友F:
现在我都用卡的那种端子,接线方便不用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现在我都用卡的那种端子,接线方便不用拧
这个的价格相比起来贵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不好 用刀刮下里面的铜条,很容易分辨是紫铜还是黄铜的
大的紫铜,小的黄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键在于接线的地方,塑料件不是重点
引用 网友C:
这种端子我看相差不大啊!
内部材料看上去都差不多,我更在意的是紧固螺丝和螺纹的耐用性!
引用 网友E:
关键在于接线的地方,塑料件不是重点

灰色的薄的连接片黄铜,固定件连接片大的是紫铜。
灰色的薄的,过度用力拧螺杆容易斜向外导致端子错开。
螺丝和螺纹的耐用性灰色的还有待考验,第一次用只是试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现在我都用卡的那种端子,接线方便不用拧

这个的价格相比起来贵了很多

不知道,没有刻意去用过那种卡的,只是有的PLC自带的端子是那种。
常规的柜子的控制信号线我们一般还是用一楼那种,这种价格高多少?我一楼说错了。
那个大的,1.18元/只,小的0.68元/只,价格差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端子很重要,如果造成虚接,就麻烦了

是的,还怕那种夹了几根丝的。

网友H:
都是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都是仿的
有没有正品可以拍照看下?

网友I:
引用 网友F:
现在我都用卡的那种端子,接线方便不用拧
我们也是用这种。接线方便。

网友J:
你这两个系列不一样罢了

网友H:
回复 楼主:
我只有个接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