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11):
各位兄弟,威伦触摸屏tk6071ip 能与台达变频器做恒压供氺控制吗?

网友A:
恒压控制变频器完成,设定压力显示压力在触摸屏上完成,是这样吧?

触摸屏与变频器之间做MODBUS通讯就行了。

网友B:
恒压供水都不需要用触摸屏。

网友C:
能,用脚本

网友D:
可以的就看你的技术水平了。

网友E:
简单的变频器设定好参数就行了。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