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11):
现有个项目安全等级比较高,需要用到安全继电器和伺服STO功能。想请教一下大神们,当安全继电器被触发时STO被断开,那么伺服驱动器是有电还是无电状态?如果安全继电器被复位,STO也将再次被导通,这时伺服驱动器是处于被PLC控制状态吗?不论安全继电器是否被触发都不会影响PLC的工作,但是PLC输入端会有接安全继电器的输出段,采集安全继电器状态。

网友A:
STO信号是断开驱动器到电机的电源,电机处于自由状态。

网友B:
我做项目设计安全问题都是直接断伺服的电

网友C(2021-04-25):
有STO肯定要用STO功能啊,版主威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