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11):
我们知道,螺杆空压机对润滑油的规定非常严苛,恰当地采用制冷压缩机油开展有效的润化是确保制冷压缩机安全性平稳运作的关键对策,因而在挑选螺杆式空压机专用型润滑油的那时候不但要考虑到工作中荷载、运动速率、工作温度、润滑方法、运行环境,同时要还从螺杆式空压机润滑油的品质入手。市面有某些非法商人,以便追求完美盈利应用齿轮油假冒螺杆空压机油蒙骗顾客,螺杆式空压机长期性应用这类润滑油会造成电机转子比较严重损坏。广阔客户盆友选购的那时候必须要特别注意,区别齿轮油与螺杆空压机油,防止受骗上当。

挑选螺杆空压机润滑油的15大要素:

1.空压机润滑油基础油品质

制冷压缩机油的基础油通常要占成品油批发的95% 左右,因而基础油品质的好坏明显提高制冷压缩机油的品质水准,而基础油的品质又两者之间特制深度有立即关联。深度特制基础油的重芳烃、胶质含量少,残炭低,抗氧剂感受性好,它在制冷压缩机系统中积碳共性小,油水分离性强。基础油针对回转式制冷压缩机油的特性拥有很大的影响,因而螺杆式空压机油通常采用高品质加氢矿物油或合成油作为基础油。

2.螺杆式空压机润滑油的氧化安定性

油品在循环应用中,连续不断与压缩空气中的高温高压氧气接触,非常容易被氧化变质生成各种各样酸类、胶质、沥清质等物质,使油品的颜色变深、酸值升高、黏度扩大并出現沉积物,进而降低油的喷到量,使油品和机器的溫度上升,产生过量多损坏。因而,螺杆式空气压缩机油必须具有很好的氧化安定性,能够确保油品可以长期性安全性的应用。

3.螺杆式空压机润滑油的积炭倾向性

制冷压缩机油抗积炭倾向性对制冷压缩机油的靠谱运作是尤为重要的。在油品极易产生残炭的关键物质是沥清质、胶质及多环芳烃的叠合物。润滑油料经深度特制后均可除掉大多数以上物质。通常低粘度和深度精制的润滑油残炭值低,在应用中不容易积碳。油品的积碳倾向性特性是各类指标值的综合性主要表现,影响要素许多,其中添加剂也应尽可能采用无灰型添加剂

4.螺杆式空压机润滑油的油水分离性

压缩机在运作中连续不断与空气中的冷凝水相遇并被剧烈搅拌,易造成乳状液问题,导致油气分离不清,耗油量扩大。因为油被乳状液进而油膜毁坏,导致损坏。乳状的油会促进尘土、沙砾和淤泥分散,影响阀的作用,提升磨擦、损坏和氧化。因而,高品质制冷压缩机油均具备好的抗乳状液特性和油水分离特性。认准博莱特防伪标签。

5.螺杆式空压机润滑油的消泡性

螺杆式压缩机油在循环系统应用全过程中,循环系统更快,油品处在强烈拌和情况,最易造成泡沫。制冷压缩机油在启动泄或压时,油池中的油也易出泡,很多的油泡沫塑料灌进油气分离器,使摩擦阻力扩大,耗油量提升,会导致比较严重负载、超温等异常情况。因而,优质的回转式制冷压缩机油必须具备很好的破乳特性,确保油品的泡沫塑料共性(即出泡性)小和泡沫稳定性(即消泡性)好。

6.螺杆空压机润滑油的防锈性与抗腐蚀性

制冷压缩机的油水冷却等构件的材料为铜或铜金属材料,易被浸蚀,会使油品出現初期的氧化而变质,生成油泥。这就规定油品需有优良的耐腐蚀能力。空气中的水分易在间歇性实际操作的制冷压缩机内冷却,这对润滑不良影响能够造成生锈,因此规定制冷压缩机油应具备优良的防生锈功效。

7.螺杆空压机润滑油的基础油馏分要窄

基础油组成是分辨空压机油优劣的关键要素。由轻、重二种种分调合成的制冷压缩机油注入制冷压缩机气缸后,其轻多组分因挥发物极强而提早离去工作位置进而影响润滑实际效果,而资产重组分则因挥发物差,进行工作目标后依然滞留在工作中位置,长此以往在热与氧的功效下易生成积碳,影响空压机性能。因而,润滑油应取用窄馏分的多组分油,不应当采用多种多样馏分混合的多组分油。

8.螺杆式空压机润滑油的黏度要适合

在动力润滑的标准下,油膜薄厚随基础油的黏度提升而提升,但滑动摩擦力亦随基础油黏度的提升而提升。黏度过低的润滑油不容易产生任何强的油膜,会加快压缩机的损坏,可能会导致空气压缩短活动部件的使用期缩短。相反,黏度过高的空压机润滑油,会增加內部滑动摩擦力,使制冷压缩机的耗损输出功率扩大,造成空压机油耗(能耗)提升,也会在活塞环、气阀、排气通道等处形成沉积物。因而,挑选黏度适合的空压机油都是要用心考虑到的问题。有科学研究认证说明:在相同型号规格的制冷压缩机上选用同样的试验条件,应用较低粘度的油品比应用高粘度的油品数最多可减少制冷压缩机的耗损输出功率约10%,而构件磨损率无显著差别。因而,在确保润化的前提条件下,挑选适合黏度牌号的油品,针对空气压缩机环保节能和空气压缩机的靠谱运作拥有很关键的影响。

9.螺杆空压机润滑油的闪点要适宜

闪点就是指油品在大气压力下加温产生的蒸汽压力,达到用火引燃的下极限浓度值时的溫度。闪点过高的空压机油,油品馏分重、黏度大,沥清等杂质的含量就高,应用时非常容易产生积碳。若只追求完美制冷压缩机油的高闪点,反倒会变成空气压缩机的不安全性要素。因此,制冷压缩机油的闪点规定要适度,通常要操纵在200 ℃以上。

10.螺杆空压机润滑油的不腐蚀金属、防锈性好

制冷压缩机的油冷却等部件的材料为铜或铜金属材料,易被浸蚀,会使油品出現初期氧化变化变质,转化成油泥巴。这就规定油品需有优良的耐腐蚀能力。 空气中的水分易在间歇性实际操作的制冷压缩机气缸内冷却,这对润滑不良影响能够造成损坏和生锈,规定制冷压缩机油应具备优良的防生锈功效。

11.考虑到螺杆式空压机工作中荷载

工作中荷载是轴承(或磨擦副)立即承担的静载和动载2个层面的负荷,在采用润滑油品时应全方位考虑到。在液体润滑标准下,润滑油的黏度越大,其承载力越大;处在界限润滑情况时,黏度对改进润滑功效并不大,其干油性和抗极压特性看起来必不可少,这时应取用抗极压特性不错的润滑油品;针对冲击性荷载,往复运动或油膜形成艰难的场所,应取用润滑油脂或固体润滑剂为宜。离心式压缩机滚动轴承通常为径载轴承。

12.考虑螺杆空压机运动速度

相对运动速率是轴承(或磨擦副)设计的关键主要参数,都是润滑油品挑选的考虑到要素,通常相对速度速率低的滚动轴承适合采用黏度很大的润滑油,以利于油膜的产生和维持;离心式压缩机通常转速比较高,有的达10000r/mln以上,因此宜采用黏度较小的润滑油。

13.考虑螺杆空压机工作温度

操作温度是指轴承工作中时所在的环境温度,及其对于有影响的溫度,要是所在的环境温度较低,应取用黏度小,凝点低的润滑油品;环境温度较高时,则应取用黏度大,闪点高的润滑油品;当轴承所在的工作环境温度转变很大时,还应取用粘温特性好,粘度指数高的润滑油品。换句话说,在采用润滑油品时,要依据轴承工作中环境温度的高低,使其配搭有效,工作中靠谱。

14.考虑螺杆空压机润滑方式

间隙式加油润滑或润滑油易流失位置,应取用粘合力好,黏度大的润滑油品;离心式压缩机通常选用持续、强制性润滑,因此应取用相对性黏度较小、抗氧化性可靠性好、防锈处理、防泡及其润滑性能好的润滑油品。

15.考虑螺杆空压机运行环境

如制冷压缩机的缩介质对润滑油品有要求,还应取用相对的具备对介质有抵抗性能的空压机润滑油,如氧气压缩机用抗氨润滑油等。另一个,选油时还应参考机器设备生产商强烈推荐的润滑油品。总的来说,在采用润滑油品时,一要要考虑到机器设备的工作中和环境标准,考虑机器设备运作的必须;二是要尽量避免润滑油品的种类,便于于润滑油品的管理方法。

综合性左右剖析:挑选螺杆空压机润滑油,不可以片面性的看这种或多种多样指标值,随后否定或确实某类油的质量,必须要综合性左右15个因素,挑选适合的润滑油。

网友A:
始终有一个疑问,选择螺杆空压机润滑油,有没有不是压缩机厂家的油品型号可选?

网友B:
用美孚的空压机油就行了,空压机厂的油也是买的。

网友C:
空压机都是外包的,注意给回扣,活干好就行

网友D:
是啊,一般都是用的设备厂家建议的。就像我们公司用的英格索兰的空压机,一直就用的他们家的空压机油,后来更是用来他们家的食品级的润滑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