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11):
我要有设备原机器的对射光电开关坏了。我重新购买一对安装后。运行错误
机器应该是开机,无障碍物,机器不工作;有障碍物机器工作
我换新的后,开机机器工作,有障碍物机器不工作。
请教,是否应该买常闭型的,我的传感器,一边是4根线,一边是2根线
传感器型号是S186E+S18SN6R。
这种光电开关,分2种型号吗(常开和常闭)

网友A:
有些品牌的上面有DIP开关可以设是接收到光为ON还是遮住光为ON;

楼主:
我这个原机上面没有。也看不出来!

网友A:
产品上面的接线图拍张上传;

网友B:
四线中有个白线,就接这个白线试试。另外也可以接个中间继电器倒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产品上面的接线图拍张上传;
只有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线中有个白线,就接这个白线试试。另外也可以接个中间继电器倒换一下。
是有个白线

楼主:
这种光电开关是有二种模式吗,常开和常闭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种光电开关是有二种模式吗,常开和常闭
是的,黑线和白线一个是常闭和常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种光电开关是有二种模式吗,常开和常闭
是的,黑线和白线一个是常闭和常开
常开和常闭。和二根线的哪个无关对吗?

楼主:
我想请问下,二号线是发射端吧?二根电阻无论哪个方向测量都有电阻是正常的吗?就是万用表红黑线对换测量都有电阻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种光电开关是有二种模式吗,常开和常闭
是的,黑线和白线一个是常闭和常开
常开和常闭。和二根线的哪个无关对吗?
两根线的那个光电开关只是接入电源(24V电源)。
4个线那个白色和黑色是常开和常闭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