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11):
三菱FX1N配合4AD模块如何输入多路模拟量
程序该如何编写     能否发个例程序   感谢各位师傅了

网友A:
三菱模拟量模块手册中有FX2N-4AD的说明,里面有样例,就是几步程序多缓冲区进行操作下

网友B:
特殊模块手册有清楚的例子程序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还有一个低级问题一个控制系统里可以用到多个M8002吗?

网友C:
使用M8002没有次数限定;
但后面的指令只在每次PLC由STOP变成RUN状态时运行一次;

楼主:
请教一下   这上面能否把加法指令那一行去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特殊模块手册有清楚的例子程序
这个是FX2N-2AD的程序例子,不是4AD的。

楼主:
FX1N60MR可以通过RS232通信控制伺服电机转速快慢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FX1N60MR可以通过RS232通信控制伺服电机转速快慢吗?
需要你的伺服支持通讯控制功能,PLC也要编程能通讯上才行;

楼主:
这个232通信口可以控制吧?

楼主:
这个数值为什么和正常值相差一半  是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
找到问题了   是模块的偏置和增益量没有调好!

网友B:
1n的plc一般不是三菱的正品了,停产N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