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12):
我在帮人装一个只有六毫米的攻丝机l 要求转速为80到90转左右用一个1.1KW的电机,1440 转,用变频器能够调到80到90转左右吗!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你的机械机构不带减速机的话肯定不行,50hz1440转,调到5hz还有144转……

网友B:
如果不变速的话,使用的频率太低了,最少把频率设置在10以上,这样电机出来的速度是290转,然后把皮带轮的比例做成1:3就可以了

网友C:
建议变频器使用转矩控制模式

网友D:
电机+皮带轮变速是比较理想经济的方法

网友E:
直接用变频器做到90转很难,电机运行了也不稳定

网友F:
闭环控制

网友G:
变频器转速可以调到几十转,但与减速箱或皮带轮是不一样的;
减速箱或皮带轮从1440转变成80~90转,对应的力矩会是额定值十几倍;
而变频器是不能把额定力矩成倍增加的;
所以你要考虑的是力矩够不够用;

网友H:
加减速机,变频器控制拖动电机用转矩模式控制,力矩设置好就可以。如果不用减速机,估计你的电机扭矩根本不够

网友I:
成本增加,扭矩降低了,且无法工作。

网友J:
还要考虑转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