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龙门码垛程序的思路

楼主(2019-10-12):
公司要做一个龙门码垛,由于刚入行经验尚少,想不出思路,,具体跺型如图所示,有4,2 和424这两种跺型,,我自己的想法是想着根据步骤是先写出动作,然后通过示教第一排四箱的位置来做偏移,但是偏移计算哪里算的很混乱,毫无头绪,,所以请教一下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想法

网友A:
就那几个位置不用做的这么复杂吧,直接定死好了

网友B:
为什么要示教出4个位置,其他的进行偏移计算?
我觉得,应该示教一个位置,其他的都进行计算呗,这样位置好修改
位置偏移计算:
示教出最左侧箱子位置,能够得到位置坐标(x、y),根据规划的放置顺序,假如从左到右,第二个箱子的位置坐标(x+A偏移,y),A偏移---是横向的偏移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的,第一排的四个箱子是一次拾取的,然后到了第二排因为夹具的结构问题(不能改了),所以有所不同,,,第二排是这样的,,一下夹两个箱子(分别在夹具的一头一尾),先放了第一个,然后在升起转动180度然后在放置第二个这样的。。。所以不是位置定死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下有图片补充,希望大佬多帮帮出谋划策

楼主:
这个是详细一点的图片补充,第二次的放置不是直接放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的,第一排的四个箱子是一次拾取的,然后到了第二排因为夹具的结构问题(不能改了),所以有所不同,,,第二排是这样的,,一下夹两个箱子(分别在夹具的一头一尾),先放了第一个,然后在升起转动180度然后在放置第二个这样的。。。所以不是位置定死这样
这样也算是是死位置,我的感觉假设你一共要放10个箱子,每个箱子都有一个位置的,然后全部记住,到了第几个就调出第几个的位置数据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但是我总不能让使用者每次换箱都示教每个箱子的位置,所以我想做使用者只示教一次就可以系统计算出来

网友C:
同意2楼观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但是我总不能让使用者每次换箱都示教每个箱子的位置,所以我想做使用者只示教一次就可以系统计算出来
那你可以设定一个箱子的尺寸输进去,然后在进行计算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啊,我也是这样想的。要使用者示教第一个位,然后偏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啊,我也是这样想的。要使用者示教第一个位,然后偏移

其实不示教也可以,根据箱子的大小与踏板的大小自动计算也行。我去年帮朋友做了一台摆盘机的程序就是这样做的,他那个盘子有大有小,摆的东西也有大有小,还有均匀摆、奇偶摆。我都是自动计算出来位置的,到了第几个就自动去调用对应的位置。

网友D:
这种都是把所有位置做出来,然后程序做计算逻辑调取位置数据,走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但是用户不是固定只有一种箱子的,所以只能写个公式做偏移了

网友E:
猜测楼主的夹具夹箱子这二侧

箱子种类二种以上,托盘1种或二种以上,但托盘位置固定
虽然可以预先计算,但考虑客户的能力,及品种差异,用试教比较好。

你试试这样
在屏幕有箱子尺寸输入界面,输入长宽尺寸
试教第一个(比如左上角),或第一排,得出原点,在依据原点,箱子尺寸,预留空隙,计算出后几个箱子坐标,OK 就保存入菜单。

你的工艺描述,少一步,第二排第一箱先转90度,第二箱再转180度,是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的理解很对,,但是第二排不用先旋转90度,,是拾取了以后直接平移过来放了,,放了后再旋转180度这样,,现在这个程序给了我的上司接手了,我自己想的步骤的话就比较动作生硬,就是一步到一个点这样,,然后听他说要几轴一起同步到达一个指定位置这样可以省点时间,,他这样说我就想不出了,,难不成他会自动调速?

网友E:
第2排不先转90度,第一排也要转90度,好像跑不了。
几轴同步一要看场地是否允许,二在你的程序控制表情,复合运动是必然的,否则看其动作有点笨

网友F:
用指针直接根据偏移位置再计算绝对位置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