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12):
最近做了个反应釜电加热项目,目标温度设定220℃,PID自整定完毕后,系统每次加热,曲线都能稳定在220±2℃左右了,基本这样就能满足使用要求了。

然后我改变了目标温度设定到200℃、180℃,基本也能稳定。

设备到客户工厂,因为工艺改变,温度设定成90℃,后经过测试,系统温度也可以满足要求。但我听西门子讲目标温度改变,是要重新做PID自整定的?这我就很不能理解了,因为仅仅是PLC和触摸屏配合,客户是没办法做PID自整定的,一定要笔记本监控。那客户目标温度变化较大该如何是好?

意外情况1:因为反应釜是可以移动的,工人在操作电加热的时候温度在上升中,此时工人突然拔掉了测温头,那么温度就变成0℃,PID加热还是在运行中,此时积分时间不变,积分出来的值就会变成极端值,过了一段时间后(处理完物料),测温头再插上去,此时在加热,那么就有可能过冲,比如设定90℃,在80℃的时候拔掉测温头,那么二十分钟后再插上,最终加热峰值可能就在160℃了。

意外情况2:在加热过程中,若是电加热管断路器跳闸了,但PID控制还是在执行中,此时过一段时间人再来看,发现后,也没有做任何处理情况下,把断路器又合上,继续加热,也出现了极大的过冲现象。然后客户就打电话来让解决。

我们给的意见:

1、停机,先检查电加热回路跳闸的原因。

2、解决1以后,启动电加热,过一段时间,会极大的过冲出现,但始终会受控制,让曲线最终平稳在目标温度后再进行使用。后续在再加热应该不会出现过冲现象。

延伸:

1、拔掉测温头后,应该立即断掉PID电加热控制。

2、断路器应增加一个脱口触点信号给PLC,断路器脱扣后也应该断掉PID电加热控制。

我们人不在现场,这是根据客户反馈,我们自己分析的温度过冲原因(原来使用是正常的,也没有很大的过冲现象)。

那么我想问一下,像这类问题还有什么其他原因么?或者说还有其他什么解决方案么?再或者说客户工艺改变的情况下,PLC的PID控制还能如何处理呢(温度改变重新自整定?)?

大家遇到这种情况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A:
我所调试的PID控制,没遇到过不过冲的
把P值调小可以让过冲量少一点

网友B:
听西门子讲目标温度改变,是要重新做PID自整定的
是黑西的人讲吧,如果是西自己说,或许是其专利

情况1 怎样理解工人突然拔掉了测温头
断线好办
探头移出,1.加强管理,2.程序增加温度变化检测

情况2 增加断路器检测

对情况2产生极大过冲不理解,再查查程序吧

网友C:
PID调节过阻尼的设置,主要就是利用D参数来完成的吧。

网友D:
我们着加热系统一般2个热电偶。一个控制,一个监视。同时为了防止热电偶短路及断路,出现最大值和最小值,造成加热突变。程序已经做了断偶判判断。

网友E:
可参考温控仪的设计思路,增加热电偶断偶保护和电加热器断线保护的程序。

网友F:
对于探头拔出这个问题,有点难处理,这个是人为设置故障,可以考虑一下设置一个小程序,比如全功率加热一段时间温度还没上升就停掉加热,然后再在触屏上弹出报警要求人工复位确认温度传感器正常才继续加热,三次复位还没温升就锁定,延迟30分钟才可以复位,看看谁还会无聊去把探头拔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