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12):
是不是PLC必须得是正弦波才行

网友A:
供给PLC内部开关电源供电范围AC85~AC264…就是市电…

网友B:
这是PLC工作的输入电源的电范围;也就是AC110V / AC220V都可以使用;

楼主:
确定了,FX3U,2N系列PLC必须用在线式UPS,否则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C:
在线式UPS是什么样的  ?

网友D:
引用 楼主:
确定了,FX3U,2N系列PLC必须用在线式UPS,否则不能正常工作.
你这个说法有点不可信……

网友E:
回复 楼主:
不会吧!
我们呢110和220V电源都用过,没有什么问题哦!
3u和5u的PLC哈

网友F:
你方波的频率是多少,占空比又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E:
AC85~264V正弦波肯定没问题,UPS输出的不是正弦波,是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方波的频率是多少,占空比又是多少?
方波频率50HZ,占空比就不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亲测,怎么不可信呢,有条件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AC85~264V正弦波肯定没问题,UPS输出的不是正弦波,是方波。
UPS出来的是方波,用示波器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种UPS不是在线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