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12):
请教大牛,我使用三菱5UPLC控制台达A3绝对伺服,没有外加感应检测。我通过MODBUS通讯能读到伺服中的位置脉冲,伺服使用PT模式。例如原点位置读到脉冲数为10000,当我当前位置脉冲位置在20000,我怎样回到原点能呢。

网友A:
台达PT模式是什么样的
用FX5U不是用专用的定位指令?如果是用定位指令,FX5U有回原点的指令可以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PT模式就是接受外部脉冲模式,就是试了定位指令达不到预期效果才请教大牛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