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12):
在SoMachine软件中使用SFC编程时,如何在别的POU中获取SFC执行到哪一步了呢?

首先,我们新建两个程序段POU和POU_1,其中POU_1使用SFC编程,我们在POU中读取POU_1运行到哪一步了(如下图所示)
然后我们需要在GVL中新建一个结构体变量,数据类型是“SFCStepType”,变量名称为需要读取的步的名称,以读取POU_1中的step0为例(如下图所示)
最后我们在POU中调用该变量,可以看到当step0执行完后该变量置一(如下图所示)
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其他POU中知道SFC执行到哪一步了。

其实还可以显示下一个循环的激活状态等其他标准,在SoMachine帮助中可以看到。

网友A:
这种编程方式一直没用过
据说是个很方便的方式

这里在各个步里面用到的线圈是不会出现双线圈还是什么的??
有什么特点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下一步执行的时候上一步就停止了,适合流水线需要一步步执行程序的地方。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个停止了是什么概念呢?就相当于没有调用??所以外面的线圈变化不会影响到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