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12):
目前用的是M18漫反射激光开关检测然后通过接通电磁调速阀实现变慢速,但是不稳定 撞了几次主轴轴承就报废了,机械开关由于安装环境比较

差也不考虑,目前打算换用注塑机上面用的那种位移传感器+工控板控制【不知道工控板相较于正规的PLC稳定性怎么样?】,大家还有更好的建议

吗?

网友A:
安装接近开关吧,防水型即可,头朝下即可解决车床铁屑的影响。

网友B:
接近开关加位移更好,还要有极限保护。

楼主:
谢谢 楼上两位 ,最后在某宝物色了一家卖带磁性液压油缸的,变速的话打算用双接近开关检测,然后再配个固态继电器,这样应该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