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控制要走100个位置,怎样简便编程?

楼主(2019-10-12):
定位控制要走100个位置,怎样简便编程,之前我用绝对定位走40位,要很多步?请大神指导,多谢

网友A:
定义原点(x,y),计算δx、δy,实时计算需要去的物理位置的实际坐标(对应绝对位置)。这样只用建一个专门走位的程序外加一个实时计算目标位置的程序员就好了。

网友B:
把每个的坐标位置算出来,然后逐个写入绝对指令的位置里面就好了呀。

网友C:
定位一个位置,以后位置做加偏移量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D:
用变址指令不行吗?

网友E:
写一个换算的总程序,每次需要点位输入进去就能算出值。

网友F:
很简单的啊,走多少个换行,能做到记住当前位置,哪怕断电后,都能接着继续

网友G:
起点XY,格间距,稳点X格间距+Y格间距。然后就是根据数量算位置了呀。

楼主:
我目前只能想到这样,多位置程序,感觉步数多

网友H:
看着都头疼,目前我就两个位置的动作我都很晕了

网友I:
我的思路就是做数据运算,然后传送,再传送到定位指令

网友J:
偏移+指针写入就好了

网友K:
这要看你的工艺是怎样要求
1.这个托盘是相对静止的,那你就只控制好x周的平移定位(看图就十的位置),然后再y轴移动一个位置,或托盘前进一个位置。
2.托盘是运动的,这就难些。

如果托盘是规矩的,计算好偏移量就可以了

网友L:
你之前写的40个座标,该不会写了40次定位指令吧?

网友M(2019-12-17):
 有规律移动乘法写标号加偏移量

网友N:
很有规律的数据并且是矩阵数据,可以用矩阵运算,这个例子可以做子程序调用模式

网友O:
做个算法,把当前移动的位置记录下来,然后通过运算,求出下次要移动的位置,发送到定位指令即可

网友E:
之前做过的功能块,可以调用

网友P:
回复 网友E:
求一份 FB模块 7124895@qq.com

网友Q:
告诉你个最最简单易用的。用定位表格指令。

网友R(2020-01-16):
至于这么麻烦吗,一个变址指令级搞定咯

网友S:
这应该可以用矩阵去计算吧,

网友T:
回复 网友E:
有偿购一份FB,谢谢!
oyh123457980@163.com

网友U:
如果距离相等用矩阵就好

网友V(2020-03-13):
循环调用增量

楼主:
回复 网友S:
能否贴张样例程序,谢谢

网友W:
矩阵指令了解下。只要标定3个位置,其他就可以自动计算出来了~~

网友X:
不是矩形的,就不能用矩形了,例如X\Y需要定位50个不同的位置时,通过变址可实现任意1-50号位置的标定,定位时可直接走表格定位,驱动定位指令时可使用一条定位指令就可以完成如DRVA/DRVI   如:LD M10 DDRVA D0Z0 Y0 Y3 但如此一来需要有50个位置的M点驱动定位指令

网友Y:
http://bbs.gongkong.com/d/202003/824048_1.shtml
你看看这个可以不?威伦宏指令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求你这一份FB块的程序!万分感激!gjf201337@163.com

网友Z:
找到了前人发的关于矩阵指令的应用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20481,没用过,看解析好像只有8*8=64位,好像和你的100个位置对不上。不知道楼主有没有找到解决方法没有?可以发上来交流一下

网友AA(2020-04-13):
个人想法,仅供学习,我也经常做这种多点位定位的,一般我的思路就是这样

网友AA:
好像发现问题了,当前的点位初始化应该为0,变址的那个Z0没有用到,互相学习,每次点位应该是加1,才对

网友AA:
应该所有的定位指令都是DDRVA才对

网友E:
回复 网友P:

网友E:
回复 网友T:
38楼已贴

网友E:
回复 楼主:
38楼已贴

网友AB(2020-09-04):
变址也很方便啊

网友AC(2022-01-17):
谢谢楼上的论坛好友的精彩分享

网友AD:
用3U自带表格定位指令

网友AE(2022-11-24):
我正在做的个项目,用变址和数组,ST语言写的,90个工位,参数都不同,没有规律,你参考一下
CASE D1540 OF // D1540-目标库号,D1428-X轴Crance取放料目标位,D2002-1号库位定位地址//
1.. 90 : Z1 := ( D1540-K1 ) * K4;
D1428:D := D2002Z1:D;
ELSE D1428:D := 0;
END_CASE;

网友AF:
走阵列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