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12):
各位老师好,最近搞一台海利普A100变频器2.2kw,变频器接手测量模块V相坏,检查驱动电路上桥臂模块驱动G
脚和U并联电容C1短路,焊下后发现断了,换上一只3.3nf贴片电容后,上电测量驱动电路,发现V相G极对N电压为12.85v,其他两相均为16.55v,启动后量G极对U,V,W电压,V相为0,其他两相有0.85V,说明V相没驱动,于是着重检查上桥臂电压差的问题,该上桥臂用了三只P314V六脚芯片,还有两只丝印5A1共阳极二极管,由CPU直接驱动,电路图我也慢慢画了一点,画的不太好,各位老师多指点,

楼主:
三相共用一组电源,经三只D1二极管分为三相驱动电压,测量芯片6脚电压三只均正常,但是到5A1二极管脚,v相电压开始降至12.85,互换V相和W相P314,和输出侧5A1,6,4脚电解电容,均为v相电压低,拆下1.35M欧电阻,电压恢复正常,怀疑224部分有问题,焊下224脚串联6.8k电阻,故障依旧,焊下224,还是一样。焊下1.35M欧对地电阻R4.C2,还是这样,所有电阻电容都认真测量了,没有问题,同时焊下R4和R6,电压正常了。真的是想不通到底哪边把电压降下去了,还是我的想法根本就是个问题,电压其实不是个问题,真正的问题在CPU来的驱动信号上,请各位老师帮帮忙看看这个电路,分析一下电路原理,不胜感激,也请咸工能够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这个又标了两个电容编号

网友A:
根据你说的情况,应该是模块控制极即栅极【G E】击穿短路了,不信你将模块焊下来再测量试试。短路点应该在C1电容的后边的电路或原器件中,你说电容C1断了,在想测量电容短路,不一定就是此电容短路了,得焊下来 或焊下一条腿来再测量才是准确的。

楼主:
上面所说的测量都是模块卸下来单独给驱动板上电或是启动了量的,不拆我也不敢量的,谢谢

网友B:
用示波器比较好

楼主:
机器已修好,仔细观察电路发现此电路上桥臂电源和电流检测电路是共用的,U相和W相有电流检测,并联了两只电解电容,可能导致了电压有两伏多的上升,找到了电压差的问题,我就敢上模块试机了,不过模块上了,母线电容没上,带一点保险吧,驱动后三相输出均正常,装机后带电机驱动,正常了,谢谢各位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