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松下plc的疑问

楼主(2019-10-13):
没有实际用过松下的plc,看了一下资料,有个疑问,关于松下小型plc双轴联动的,是不是两个轴关联了双轴联动后,这两个轴就不能单独动作了,必须双轴一起动作才可以了吗

网友A:
如果一定要联动,后面不想动的轴位移可以设置为零。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就是说,两个联动的轴,也可以进行单个轴动作是吗

网友B:
可以联动也可以单动关键是你程序编写的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B:
像一楼所说的那样吗,把不动的轴位移设为零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两个联动的轴,也可以进行单个轴动作是吗
可以的。就算③轴联动,也可以单独一个轴动。

网友D(2020-02-21):
可以设置参数切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