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13):
一.主回路:充电电阻开路 保险不通.
二.开关电源:启动电阻开路 阻值变大;电源芯片比如3844 2842的第5脚和第7脚之间的电解电容漏电或损坏;尖峰吸收电路的二极管漏电 吸收电容漏电或损坏;反馈电路的反馈电阻开路 阻值变大 光耦坏;开关管与3844损坏;开关变压器坏;开关变压器副边各支路电源有短路。
三.24v散热风扇短路。
四.霍尔器件短路。
五.驱动电路有短路。
六.主控板:CPU电源与地短路 晶振坏 各逻辑电路有短路 电流检测 电压及温度检测或保护电路的电源与地短路 各芯片的的抗干扰或旁路电容短路。
七.面板 供电电源 丢失或短路 CPU 或逻辑芯片损坏 驱动芯片损坏 晶振损坏 连接线或接插件接触不良。

网友A:
都是基本检查方法。